CANOpen canfestival SDO处理不过来 咨询大家???

楼主(2020-04-23):
(首先不考虑用PDO,因为用PDO驱动器问题)现在完全用SDO想把运动控制跑起来,7个轴不同的组合运动,碰到了问题,协议栈的SDO老是跑着跑着就报繁忙处理不过来(即使SDO通讯之间的延时有50ms,也处理不过来),请问有没有大神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CANopen本来效率就低,CANopen中的SDO效率更低,尽量用PDO吧,PDO的内容相当于自由协议,效率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open本来效率就低,CANopen中的SDO效率更低,尽量用PDO吧,PDO的内容相当于自由协议,效率高一些。 ...

是厂家驱动器固件问题  更新固件以后 发现这里那里的问题 全没了

网友B:
有没有CanOpen的仿真模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CanOpen的仿真模拟软件?

我没有用过什么软件 找个好一点的CAN卡吧  我这CAN卡不行 便宜没好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过什么软件 找个好一点的CAN卡吧  我这CAN卡不行 便宜没好货

你用的是什么,厂家的驱动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厂家的驱动器是什么?

copley 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