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字符液晶(KS0066)不能串行输入吗?

楼主(2020-04-23):
如题,感觉一个小小的液晶屏应该有串行输入,但是查了查数据手册没发现,不死心再问一下,12864都可串行输入

网友:
搭车求一个小体积有背光价格便宜能串口通讯的LCM1602,有没有?:)

网友:
几个容阻,就可以让1602实现串行输入了,只是程序复杂点。
嫌麻烦加片74hc595搞定。
本坛有大师用甚至用2个IO实现1602的无线驱动(电源+数据),你找找看。

网友:
成功了!任意2个io直接驱动LCD1602,并且不需外加芯片。

网友:
我还发过一个io驱动的……加一片595

网友:
要稳定的啊,上面驱动的,在产品上你们敢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