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兄弟帮我从EDA中导包含两个器件的原理图到AD格式?

楼主(2020-04-23):
如题,我用lichuangEDA(标题不让加立-创-E-D-A,说是敏感词)导出来的AD原理图,用AD打不开,提示报错
那位兄弟帮我导一下?我主要是想用这两个器件的库
器件型号分别是TMC2160和TMC5130

网友:
发错板块了吧

网友A:
自己做一个还快

网友B:
就原理图而已,还涉及敏感词,,感觉有这功夫在论坛发帖,自己敲敲键盘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原理图而已,还涉及敏感词,,感觉有这功夫在论坛发帖,自己敲敲键盘搞定。。。 ...

转一下一分钟,
自己做封装半小时也不一定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还快

你确定一分钟能做出两个封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一下一分钟,
自己做封装半小时也不一定够吧

你楼主位哪个地方有提及到封装了?

网友:
自己画也挺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楼主位哪个地方有提及到封装了?

“那位兄弟帮我导一下?我主要是想用这两个器件的库”

楼主:
奇怪,我用AD就是打不开
我是想把-立-创-EDA里的器件,转成AD的原理图库里
先生成了AD的原理图,但是却用我的AD打不开,莫非是我AD的版本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位兄弟帮我导一下?我主要是想用这两个器件的库”

8L帮你导出来了呀

楼主:
我用AD打不开这个原理图,我自己也能导出来,然后也是打不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位兄弟帮我导一下?我主要是想用这两个器件的库”

库有原理图库,还有封装库。。。相信很多坛友看你楼主位描述就是认为是原理图库,所以才让你自己画的。。
类似现在,你折腾这么久还不是没搞定,早早自己画啥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库有原理图库,还有封装库。。。相信很多坛友看你楼主位描述就是认为是原理图库,所以才让你自己画的。。 ...

就是原理图库
正常做法-EDA导出AD sch,AD打开sch,然后make lib出原理图库
我是打不开s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库有原理图库,还有封装库。。。相信很多坛友看你楼主位描述就是认为是原理图库,所以才让你自己画的。。 ...

本来是很方便的事情,一分钟就转换完的事情,没有必要去自己画,自己画一是时间,二是要反复检查是否有错
现在问题只是我自己的AD打不开这个EDA导出的原理图而已
可能我AD有问题吧

楼主:
自己画肯定没有问题,这只是两个器件,确实花不了太长时间,
可是如果是10个器件呢?
有可以利用的资源,何必凡事都要亲历亲为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奇怪,我用AD就是打不开
我是想把-立-创-EDA里的器件,转成AD的原理图库里
先生成了AD的原理图,但是却用 ...

转个99se格式的给你
之前那个我AD18直接双击打开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个99se格式的给你
之前那个我AD18直接双击打开的,没问题。

非常感谢!99格式的可以打开
应该是我AD版本的事情
我是19.1.1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99格式的可以打开
应该是我AD版本的事情
我是19.1.1

之前我用过一次19,有个bug影响使用,忘了是啥了,就改回18了。
顺手分享我的版本给你吧: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GK56Mtkg2py1kINZ-llmw 提取码: embe
这个版本目前用这还没发现什么大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用过一次19,有个bug影响使用,忘了是啥了,就改回18了。
顺手分享我的版本给你吧:
链接: https:/ ...

谢谢了,我家里电脑是18,公司这台是19,晚上我回家用18也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