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W_DIY]便携航模遥控器

楼主(2020-04-23):
设计参考了"我爱萝丽爱萝丽"的遥控:http://www.moz8.com/thread-142710-1-1.html

有时候觉得航模遥控器太大了,想做个小的便于携带,于是就有了这个遥控器:
电路和程序:
跳频协议说明:
遥控器:单片机STC15W4K48S4-LQFP32,  无线模块NRF24L01P+PA
接收机:单片机STC15W408AS-SOP16,无线模块NRF24L01P
精简版硬件,没有LCD,只有两个摇杆\两个按键\四个LED(两个双色LED)
按键为K1\K2键,K1在左,K2在右.
左边双色LED:LED1为绿色\LED2为红色.
右边双色LED:LED3为绿色\LED4为红色.
电量指示:LED绿黄红三色表示三种电压,左边表示遥控器,右边为飞行器
        未收到返回数据时右边LED闪烁.

开机: 按K1键
关机: 双击K1键
对频:
        按下K2键不放,再按K1开机,听到嘀两声就进入了对频状态.
    接收机将TXD接地再通电即进入对频状态.
        遥控器检测到接收机后会嘀一声,然后进入正常通信.

微调:
        右摇杆推向左边,再按K1开机,听到嘀三声就进入了微调状态.
    此时,拨动摇杆即相当于按下相应的微调键.
        当微调值为0时蜂鸣器长响一声.
        按K2退出

切换接收机:
        右摇杆推向右边,再按K1开机,听到嘀四声就进入了切换状态.
        遥控器保存4组接收机地址.(在Rec_Addr[]中)
        此时,左摇杆向上\向下可进行切换.(Rec_AddrP)
        按K2退出

切换遥控器横竖模式:
        左遥杆推向左边,再按K1开机,即可切换.
        嘀一声表示正常模式(横屏,双手操作)
        嘀两声表示竖屏模式(竖屏,单手操作,左摇杆的xy数据交换)

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0NDE5NjY2NA==.html

网友A:
用手机遥控岂不是更便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机遥控岂不是更便携

有道理,但手感不一样,关键是我不会

网友:
就是挡不住航模的诱惑,入了这行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但手感不一样,关键是我不会

手机里面有加速度计和振动电机,可以做反馈的,不过APP需要开发费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里面有加速度计和振动电机,可以做反馈的,不过APP需要开发费点事

安卓用E4A开发非常简单

网友:
大神又有新作   诞生, 这个作品不错 很感兴趣。

网友B:
这条鱼很形象,怎么做防水的

网友:
这个鱼怎么转弯的呢

网友:
做的不错!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条鱼很形象,怎么做防水的

只是简单的用袋子把电池和电路板装起来了,舵机没管,因为放上面也碰不到水,若需要防水可以灌胶+黄油。

楼主:
鱼尾巴是软的像一般的手机贴膜,也像游泳的脚蹼。
尾巴摇摆就前进,尾巴向左它就左转,向右就右转。
舵机受遥控器比例控制的,可以控制角度,向左的角度多一点或时间长一点即可实现左转。

网友:
多谢分享,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厉害,大神又出新作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鱼尾巴是软的像一般的手机贴膜,也像游泳的脚蹼。
尾巴摇摆就前进,尾巴向左它就左转,向右就右转。
舵机 ...

可以,楼主动手能力超强,羡慕啊

网友:
李大师动手能力一直是超强的, 这个太会玩了

网友(2020-10-02):
请问楼主使用的是什么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