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巴特沃斯低通滤波,连续传递函数离散化

楼主(2020-04-23):
下图是一个驱动器手册的介绍,是关于低通滤波器的离散化实现的介绍。
我按照双线性变换,得到的离散形式和它的是不一样的。a1和a2的计算和我计算的结果相同。
尤其是b0 = a1 + a2 + 1,这个公式是怎么得到的呢?
熟悉信号处理的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什么驱动器的说明书?

楼主:
有没有大神解答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驱动器的说明书?

elmo的驱动器

网友:
对应连续函数(即s域)的终值定理。公式中b的系数等于分母各系数和,保证稳态增益等于1。

在s域,传递函数G(s)的稳态增益等于G(s趋向0)。变换到z域上就是z趋向1.

需要用到的两个公式:单位阶跃函数和传递函数的终值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