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想换个笔记本,怎么选?

楼主(2020-04-23):
一直用的都是thinkpad系列,再用的T440P,6年。

主要需要:双硬盘,想用固态硬盘跑软件,机械硬盘放数据。(主要是看很多评价还是认为机械硬盘数据更安全,不想自己的工作数据突然意外给弄没了,个人对电脑数据备份频率不太高)。

工作需求:要写单片机/FPGA程序(比如各种单片机CPLD-IDE),做做matalab仿真,偶尔看下上位机程序,看看PCB图纸。

娱乐需求:很少用电脑打游戏和看电影,最多的是浏览网页。

现在选项:

1)T480吧,看中其双硬盘,但是感觉2018机型,会不会太老了,建议不建议买。

2)T490吧,没有双硬盘。

3)后期的T14吧,好像和T490没什么差别。

其他还有别的选项大家可以推荐吗吗?

网友:
等4800H,土豪就是4900HS

网友:
想推荐x395,因为我要是目前换的话,打算入这个

不过貌似没有办法加机械硬盘

网友:
朋友向我推荐鸿基新出的AMD的本子,4K的价格很实惠,评测缺点是屏幕色域低,但对于我们这种画图写代码调试仪器算优点。

网友A:
建议等等amd 4800h或者4900h cpu的笔记本,看评测,真的把intel按倒地上摩擦。
我上一个笔记本也是440P,4800mq的cpu,ssd自己换的,用的挺舒服。但是公司要求更换,说背出去影响公司形象。
然后现在公司统一使用dell的电脑,我现在用的是latitude4591,8300h的cpu。
实际使用中跟440P基本用不出差别,只不过440P是win7,4591是win10。
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又到了可以换笔记本的时候了,我会优先考虑amd的移动cpu,至于能不能申请到,不好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等等amd 4800h或者4900h cpu的笔记本,看评测,真的把intel按倒地上摩擦。
我上一个笔记本也是440P,48 ...

工作站系列不知道会不会上AMD, thinkpad P ZBOOK DELL M系列,
目前最高颜值的应该是还没上市的华硕幻系列, 不过也是游戏本.
天选的风扇噪音和45色域屏真的是对得起这个价格, 仗着现在实际独占, 价格张上天.

网友:
刚换了T490感觉还可以,现在都是云存储一份+本地一份,对双硬盘需求不大了

网友:
p53 绝对满足你的要求 T490 后面好像无法加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作站系列不知道会不会上AMD, thinkpad P ZBOOK DELL M系列,
目前最高颜值的应该是还没上市的华硕幻系 ...

我也在纠结下个笔记本要不要上工作站,小键盘可以大幅提高我的工作效率。
单又担心它的重量。
我对颜色不敏感,工作中也用不到颜色,所以对色域之类的参数不是太关心。

网友:
都是土豪,个人选择美帝想pro13

网友:
买个 macbook pro 加上苹果的胶囊备份

网友C:
惠普战66系列有双硬盘
还送MS office永久授权

网友D:
THinkPad P53,有两块固态硬盘位,一个SATA硬盘位,内存条位置好像是两个,某东的价格好像是8900,有点重,毕竟大体上还都是金属的,摸着也很牢靠。除了重一点,其他都还行......

网友:
如果不玩游戏,不追求显卡处理那就等4800u的笔记本吧

网友:
土毫直接上P30吧

网友E:
美版Thinkpad P1 或X1 Extreme gen2 也很合适,有双固态硬盘,6核或8核的CPU,15寸的但是重量跟我之前的460P一样。如果要求性能又想轻薄首选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THinkPad P53,有两块固态硬盘位,一个SATA硬盘位,内存条位置好像是两个,某东的价格好像是8900,有点重, ...

内存条位是4个。

键盘下2个,后盖2个。

网友F:
惠普 战66 Pro G3  我看上这款。 有 固态硬盘位, 机械硬盘位。  双内存槽。

处理器:Intel Core i5-10210U,  也有I7的
NVIDIA GeForce MX250 2G
屏幕尺寸:14英寸,15英寸,  有高色域的屏版本
标配内存容量:8GB
标配SSD硬盘: 512GB

USB 2.0        1
USB 3.1        2
全功能Type-C接口        1
SD读卡器                1
RJ-45网口                1
HDMI接口                1
耳/麦二合一接口        1

接口齐全, 还有指纹传感器, 蓝牙5,  WIFI 6   售后方面 2年电池保,1年意外损坏,1年上门维修

网友:
向各位达人高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惠普 战66 Pro G3  我看上这款。 有 固态硬盘位, 机械硬盘位。  双内存槽。

处理器:Intel Core i5-1021 ...

+1,,,,

网友:
华硕某东上出了4800h的,6099

网友:
换个华为的吧;轻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惠普 战66 Pro G3  我看上这款。 有 固态硬盘位, 机械硬盘位。  双内存槽。

处理器:Intel Core i5-1021 ...

本来也是看上这款,3个USB口做单片机开发很是方便,但看了B站中正评测,改入手了Y9000X,体验不是很好,自己换个WIN10专业版,安装官网的声卡驱动还出现0XC0000001,现在感觉战66 G3才是我想要的机型。

网友:
最近厂家还在清货,一大堆笔记本还是第八代I,系列,建议还是等等

网友G:
上车了X1E,感觉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车了X1E,感觉不错

你这没法聊了

网友:
别搞thinkpad了,我最近搞了个DELL 的 7591,重量和thinkpad的14寸重不了多少,但是是标压CPU,反正我用着还可以,用了15寸,在用14的,简直不习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美版Thinkpad P1 或X1 Extreme gen2 也很合适,有双固态硬盘,6核或8核的CPU,15寸的但是重量跟我之前的460 ...

我想请教下老哥,怎么看待P1和X1E,好像很难选啊~~

网友I:
不要考虑联想了,联想都不要想,Thinkpad已经没落了。看下Dell的吧,xps系列或者工作站系列,基本是一样的,要性价比的话有官翻机。

网友J:
写fpga程序那必须上amd新出的8核16线程的4800h处理器啊,等2个月联想笔记本就应该能发售了

网友K:
P53吧,觉得重不便携就看看P2出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想请教下老哥,怎么看待P1和X1E,好像很难选啊~~

同样的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不要考虑联想了,联想都不要想,Thinkpad已经没落了。看下Dell的吧,xps系列或者工作站系列,基本是一样的 ...

我现在用的就是XPS15顶配的,用了之后发誓再也不用戴尔的产品。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想请教下老哥,怎么看待P1和X1E,好像很难选啊~~

P1可以选志强处理器,内存为ECC版,显卡也是专业的图形卡,定位是轻薄工作站,美版的P1貌似性价比也会高一点。不过我选的E……的定制版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现在用的就是XPS15顶配的,用了之后发誓再也不用戴尔的产品。

我也不太看好戴尔(除外星人系列),感觉外观没啥亮点,价格好像也不便宜,质量也没有很过硬(好像朋友圈二手贩子卖很多官翻),还不如就上thinkpad高端系列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P1可以选志强处理器,内存为ECC版,显卡也是专业的图形卡,定位是轻薄工作站,美版的P1貌似性价比也会高 ...

我记得奔腾什么图拉丁时代,ECC的SDRAM好像便宜过普通内存,现在ECC贵起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惠普 战66 Pro G3  我看上这款。 有 固态硬盘位, 机械硬盘位。  双内存槽。

处理器:Intel Core i5-1021 ...

看着配置,性价比很高,不知道口碑怎么样,会不会堆配置,想联想E系列,大家评价就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K:
P53吧,觉得重不便携就看看P2出来没有

是的,15寸的怕有点重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写fpga程序那必须上amd新出的8核16线程的4800h处理器啊,等2个月联想笔记本就应该能发售了 ...

我写的顶多是简单的cpld小程序,工作中会遇到,不是专门开发fpga项目。

楼主:
好像很多在推荐等新CPU啊,再看看!

网友M:
也准备入手一个,搞搞Linux开发,双盘位,运行稳定,键盘顺手,USB口≥3个,外观皮实

网友:
触摸屏可以禁止掉,无需指纹设备,无需SD卡设备,暂对蓝牙无需求,无线网好点,留一个有线网口,留一个外接显示屏接口,以便双屏幕

网友:
这代的AMD移动版应该很不错,毕竟是7NM,功耗发热肯定要比INTEL的14纳米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想请教下老哥,怎么看待P1和X1E,好像很难选啊~~

完全一样的外形,实际完全可以当作同一个系列只是故意取了两种不同的名字。
只是P1的显卡是专业卡,而X1E是游戏卡而已。
然后这两者的显卡其实也是同一系列,同档次的基本上资源相差很小的,只是P1的叫做专业卡,然后有对某些专业软件的特殊优化支持。
为了不让你比较差价,所以两者的几种成品故意没有完全相同的配置。
个人感觉你如果用专业3D软件就用P1,否则两者没区别,看配置和货源哪种更方便就行~

我是P1,并不跑专业软件,只是因为P1我要的这种配置比X1E对应的更便宜

网友N:
没显卡外接显示器会怎么样呢,心里没底,画板已习惯了双屏!Y9000x核显在这上面已翻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15寸的怕有点重有点大!

X1E或者P1,虽然是15寸但是跟之前的14寸高性能版本基本上一样重量。
我之前是T460P现在P1,实测几乎一样重

网友:
LG有个17寸的,外形跟15一样。好像价格蛮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显卡外接显示器会怎么样呢,心里没底,画板已习惯了双屏!Y9000x核显在这上面已翻车! ...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核显对双屏操作的影响,我的T440p一直是可以双屏的,这点确实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M:
也准备入手一个,搞搞Linux开发,双盘位,运行稳定,键盘顺手,USB口≥3个,外观皮实 ...

有锚定型号吗?

网友:
我打算入手这款
惠普 战99 G1 I7-9750H 15.6英寸笔记本工作站

网友N:
9750散热压得住吗

网友:
我看AMD的网友描述性能逆天,  但都是台式机的, 所以一直在观望,
我是有中意的机器就可以出手, 没有的话,  半年也能忍.  :)

ps:
我之前使用的联想昭阳商务本,  硬盘不行,其它的都挺好, 大回车键, 大删除键,   另外, 联想的家庭本不行,  按键, 触屏,屏幕, 运行速度都很难用.
所以即使选联想也只能选商务本, 大回车,大删除键的那种.  但确实 联想的本子越来越难用了,  连带着thinkpad一起难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N:
9750散热压得住吗

核电压降0.12v,硅脂换一下,性能对比开封时跑分提升13%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记得奔腾什么图拉丁时代,ECC的SDRAM好像便宜过普通内存,现在ECC贵起来啦? ...

市场不定,开心就行,买了就不要再查价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很多在推荐等新CPU啊,再看看!

10代低压U值得一等,标压就算了…………

网友O:
联想YOGA 14s锐龙版刚出来的 可以了解下,我觉得够用了。

网友:
3999宏碁真香本,京东预定了一台,29号付尾款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O:
联想YOGA 14s锐龙版刚出来的 可以了解下,我觉得够用了。

嗯,这个刚上架的,重点留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现在用的就是XPS15顶配的,用了之后发誓再也不用戴尔的产品。

xps15乞丐版,挺好用的呀。

网友:
尽量选专业笔记本工作站硬件等级不是普通消费级能比的,我一台dell M4400顶配已经用了10年了一直很稳定。

网友:
少移动,要接口齐全,性能强,就上P53
要移动,接口一般,性能也强,就P1,X1E
只为了轻便,高管讲讲PPT,就X1C

网友:
戴尔系列里面的工作站,不如灵越7000系列了。后者更实惠,而且还是金属外壳。
要么就戴尔游戏机。

网友:
Thinkbook 15不知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N:
没显卡外接显示器会怎么样呢,心里没底,画板已习惯了双屏!Y9000x核显在这上面已翻车! ...

UHD630核显接双屏  卡顿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G:
核电压降0.12v,硅脂换一下,性能对比开封时跑分提升13%

麻烦问下核电压降低具体怎么操作的?

网友:
哎,留着哈喇子看着有钱人讨论。

网友:
P1 2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麻烦问下核电压降低具体怎么操作的?

Intel XTU
不过只建议标压U这么搞

网友(2020-05-27):
不知道,楼主最后买的什么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惠普战66系列有双硬盘
还送MS office永久授权

奇怪HP 机器咋性价比这么高:正版Win10+ office ,还是比同等配置的Dell 便宜!

网友:
外星人笔记本

网友:
天选R9,准备考虑这个

网友:
双硬盘可以靠NAS搞定,然后笔记本就可以随便选了,驱是现在已经不会再流行双硬盘吧,乘早NAS

网友:
拯救者也不错吧 我同事新买的7k左右 ad20跑的飞起
另外就是价格稍高的Thinkpad P53

网友:
我本来想入手P50(主要考虑性价比,有钱P53更香),儿童节看了拯救者R7上车了,到手看了下配置双三星加龙腾屏,无坏无亮点,屏幕还过得去(用一段时间估计换友达屏),8核16线程配合固态,编译代码确实是飞速,开平衡模式风扇安静,到手后自己加了2T机械盘,重做系统,目前用着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N:
没显卡外接显示器会怎么样呢,心里没底,画板已习惯了双屏!Y9000x核显在这上面已翻车! ...

Y9000x有哪些问题?还准备上车呢!

网友:
在等个4700或4800加16G内存的 颜值要高  hp的envy x360不错  就是只有8g内存  感觉用不了多久

网友:
入了拯救者R7K,目前使用还可以。相比前代,A面,键盘,摄像头都挺令我满意的。

网友:
现在京东上Thinkpad  P52S在优惠,
用过的朋友说说优缺点。

网友L:
Thinkpad P1隐士,下单2个多月了,这几天才收到。又薄又香。

网友:
买了一个yoga 14s   4800u   双nvme   4200ddr4   关键是价格非常香

网友:
引用 网友L:
Thinkpad P1隐士,下单2个多月了,这几天才收到。又薄又香。

价格也很感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