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建太阳能的疑惑,已够买一部分组件

楼主(2020-04-23):
       自已组装一套太阳能设备 ,想实现的就是能做到无人值守。防止出现真正没电的时候。另外一个原因我们这一年也会停好几次电。楼主在小镇上开了个店有些特别原因不能停电,所以想搞这套设备 。再说最近有点闲。买东西折腾玩。
      当然既然准备搞,东西肯定要先买 ,现在已有250W尚德太阳能板两片(方案确定实验通过后肯定要追加),铁锂电池2.4度,2000W,48V机架式逆变器一台。48 V50 a充电器一个。上面有些配件是因为工作原因本来就有的(花钱买全新肯定贵,有些不是买的)  。
当东西买回来准备安装的时候才发现  是我想得太简单了  。不是简单的变电存电逆变的问题 。想真正家用 又省电(省不省钱先不讨论)查来查去必须一个控制器。或者叫太阳能逆变一体机。想了解几个问题 因为在网上搜索一直没找到答案

1.一个常识问题,家里电器是220V交流。如果我全改成220V直流会不会炸机。或者说有些电器会炸 有些不会炸。搞不清
2.我发现很多通信电源都是额定220.但也有些实际使用输入80V 110V也能用 只是说功率降低。还有些电源出厂就标80到300V ac    我在厂家没标直流能用的情况下 直接给他输入直流不知道能不能用。
了解上面答案,并且确定直流能用的话我就搞通信电源直接太阳能板,变48V 给通信电池充电,然后用48V逆变器变成220V
(关于MPPT,可以买MPPT优化器几十块一个 便宜)
或者说我上面这些都不能实现 那市面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体机卖
因为一体机要么是离网用  离网逆变又没法和市电均横功率。装在家里就不好用  。
要么买并网一体机,并网一体机需要并网,我这里 不可能搞得到并网手续 。再说也没必要。查百度说可以装防逆流开关(不确定是不是一定好用)把并网机不上网离网用,问题是停电了并网机也就停电了。更残废。
所以我在宝宝上搜索有没有离并网一体的机器买 并且达到要求。搜了一圈。结果很少。觉得可能不存在这样的机器 。所以想请了解的解一下疑惑
并且在宝宝上发了好几个卖家信息 。没一个人回我  信息是这样的
有没有离并网自动切换的一体机  需要额定功率3000W
      我是发电自用 不上网的  要实现的功能是 :
1.在有市电和太阳光的情况下,太阳能优先,家里用电直接太阳能供电 ,当太阳能供电不能满足电器的功率时,自动从电网平横功率
2.当市电正常。没有太阳光的时候自动切换到市电供电。
3.当市电不正常停电的时候,有太阳光就太阳能优先,功率不足就从电池补足功率。功率超过时就一部分电器用电  一部分给锂电池充电   。锂电池我自己有48V铁锂电池 。2.4度电。光伏板我也有  9片250W尚德的板子  总功率2250W

我觉得我满脑壳都是问题 ,比较乱。

网友A:
1、太阳能充电系统,太阳能给电池充电部分。
2、离网逆变部分,电池电压逆变成AC220V部分。
3、主备电源切换部分,根据电池逆变电源、市电自动切换。
如果你把你需要的功能放一起是一个比较复杂系统,如果分开,可以用现有产品集成。

网友B:
能自给自足的话不就可以脱离市电了,太阳能貌似功率不够

网友C:
还不如来个外接电池的大功率ups,如果停电时间不是很长的话

楼主:
充电系统和逆变系统再加系统的自动切换都好解决,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太阳能板功率和市电功率均衡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实用价值 。或者需要人去干预。比如说今天阳光不太足,我有1500w的负荷。但太阳能板只能发出900W。剩下的600W怎样去平横过来。可能并网一体机有这个功能。  但也满足不了其它要求。
      还有一个方案是直接切换为市电 。但为了收回一部分成本。在有发电的情况下直接切市电是不行的 。太浪费了。这套系统存在的意义要少百分之三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太阳能充电系统,太阳能给电池充电部分。
2、离网逆变部分,电池电压逆变成AC220V部分。
3、主备电源切 ...

充电系统和逆变系统再加系统的自动切换都好解决,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太阳能板功率和市电功率均衡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实用价值 。或者需要人去干预。比如说今天阳光不太足,我有1500w的负荷。但太阳能板只能发出900W。剩下的600W怎样去平横过来。可能并网一体机有这个功能。  但也满足不了其它要求。
      还有一个方案是直接切换为市电 。但为了收回一部分成本。在有发电的情况下直接切市电是不行的 。太浪费了。这套系统存在的意义要少百分之三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自给自足的话不就可以脱离市电了,太阳能貌似功率不够

脱离市电成本太高 。高得受不了  。我一天要用8度电。买8度电的电池成本太高 。并且完全离网用 一天一个充放  。蓄电池二年就报废了

网友D:
你要实现的功能1、2很容易,现在很多太阳能逆变已经集成了自动切换,功能三还是别想了,你这个系统里mppt和电池组主动均衡保护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来个外接电池的大功率ups,如果停电时间不是很长的话

不是停电时长的问题。我是想在几年的使用中多少收回一部分电费成本  。让这套系统有更好的存在价值。就是说我用个三五年 能 收回二千块成本 。到时候换新系统扔起来不心疼。。上论坛在讨论就是觉得技术上能实现  但不知道怎么去搭配 买相关的产品

网友D:
忘记说一点,太阳能发出来的电,比如实时1000w这个功率顺变的,电池组是个缓冲水池子,电池能满足后期功率需求的,太阳能优先情况下都会走逆变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实现的功能1、2很容易,现在很多太阳能逆变已经集成了自动切换,功能三还是别想了,你这个系统里mppt和 ...

我也觉得功能三不太好搞,也许是因为光伏产业的政策问题。也确实在网上买不到成熟的一体机产品。至于MPPT 可以买单独的MPPT优化器 。大厂产品 几十块一个。二手。锂电均横也不是问题 。是用的48V成品通信电池  自带各种保护和均衡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忘记说一点,太阳能发出来的电,比如实时1000w这个功率顺变的,电池组是个缓冲水池子,电池能满足后期功率 ...

那意思是说  想真正节省能源的话  只有大厂产品的并网一体机才行对吗。电池就可以省掉了。不确定并网一体机不装电池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系统和逆变系统再加系统的自动切换都好解决,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太阳能板功率和市电功率均衡问题。 ...

并网手续麻烦,你可以试试时间控制,例如太阳能发电900W,用电1500W,太阳能不能直接带负载,可以让太阳能给电池充电,然后电池和太阳能一起通过逆变器给负载供电,这样你负载就是需要有个断电、上电的电源切换。

楼主:
如果真的出现了特殊时期。停电停网的话。如果真有我楼主位要求的系统,绝对值得备一套。就算不出现特殊时期也损失不大。最少老婆不会打人。还是比较贵的
      真到了特殊时候,发电机可以有 。但油料无法保存。发电机噪音也是个问题(就算现在隆鑫最新款变频静音的声音也小不到哪里去)
所以能实现楼主位的功能就真的可以有了。甚至以后建房的时候有闲钱可以标配这个系统。相对建房的钱  这个系统就是毛毛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真的出现了特殊时期。停电停网的话。如果真有我楼主位要求的系统,绝对值得备一套。就算不出现特殊时期 ...

楼主想实现未日在线吗?

看见有人有清新能源车的电池组,倒真的可以买一个回去,就是怕炸。

网友F:
网上搜工频纯正弦逆变器,市电,电池切换的。3KW的话,3000左右吧。当然了,不是什么大厂的。我前几天还弄了个小方案,不过我是没钱买。3KW的一套得1万左右。太贵。

网友F:
我是根据网上有卖的现成的集成系统,自己在网上找的一些相应配件,统计的,结果,和它的系统集成的价格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上搜工频纯正弦逆变器,市电,电池切换的。3KW的话,3000左右吧。当然了,不是什么大厂的。我前几天还弄 ...

主要问题是功率自动分配问题。逆变器不重要。各种设备我都有 。48V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根据网上有卖的现成的集成系统,自己在网上找的一些相应配件,统计的,结果,和它的系统集成的价格差不 ...

我还有输入200到400V直流  输出48V的爱默生电源 。无风扇电源。 1000W一个   并且可以多个并联。效率在百分之94.工频的应该只有百分之八十吧 。不确定
    华为的OPM40也是不错的电源 这个就历害了 交直流通用 ,从100V直流到300V  交流80到300V  就是太贵 宝宝上最少要800一个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只能是用市电没问题,切换到太阳能的话,只能依靠电池逆变,考验的逆变器的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想实现未日在线吗?

看见有人有清新能源车的电池组,倒真的可以买一个回去,就是怕炸。 ...

如果花钱不多 又学到知识 为什么 不呢   。。新能源车的电池个人DIY的话成本比买新的还高 。建议不要碰 。网上卖得死贵。并且个人也无法精确判断是不是报废电池 。损耗那些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还有输入200到400V直流  输出48V的爱默生电源 。无风扇电源。 1000W一个   并且可以多个并联。效率在百 ...

你这个猛,不过,你这个如果有现成的话当然得用了,还省钱。如果全新组建,还是得工频的。至少,满足大多数电器产品。

网友G:
简单的系统框架可以为: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控制器->蓄电池->UPS->市电
按照楼主的说法有个问题就是你平时都把蓄电池的电用掉了,那真正停电的时候哪来点使用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简单的系统框架可以为: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控制器->蓄电池->UPS->市电
按照楼主的说法有个问题就是你平时 ...

你说的有道理,电池这玩意儿还有寿命,平时最好不是一直用电池。要不然,还没等到真正用呢,电池就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有道理,电池这玩意儿还有寿命,平时最好不是一直用电池。要不然,还没等到真正用呢,电池就废了。 ...

平时少量使用应该还是可以的,但应该保留停电时的使用量,用了应该及时充满,尽量保持在满电状态

网友:
我觉得,太阳能发电除了并网系统外,其他的方案都是市电的补充,就是说平时重点用市电,一旦市电没有了,就得用太阳能系统,但,不是长时间使用状态,应个急用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H:
我是买24v2000w、你要的功能都有

光伏离网工频纯正弦波太阳能逆变器 https://m.tb.cn/h.V7gmBKC?sm=a10e46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是买24v2000w、你要的功能都有

光伏离网工频纯正弦波太阳能逆变器 https://m.tb.cn/h.V7gmBKC?sm=a10e46 ...

你跟我看的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意思是说  想真正节省能源的话  只有大厂产品的并网一体机才行对吗。电池就可以省掉了。不确定并网一体 ...

我建议你双备份系统,你要追求效益最大化就安装并网,收益比自用大,为了同时自己应急备用方便就再装电池加逆变,在太阳能板输出上做切换,或者单独安装一个小的太阳能板单独给电池组充电外加一些常年供电的小电量用电设备供电比如路由nas等等,毕竟平时停电的时候不多,电池组无论多大容量,小电流慢慢充着。

网友I:
我去年进行过一次计算,最终结论是:靠太阳能+电池蓄电来节约电费,以现有的电池寿命几乎不可能。
这再来算一遍,LZ 可以看看是否有道理。

首先定义一个参数:每度电费用 C.
对于市电而言 C=电价(先不说阶梯电价的)
对于太阳蓄电系统而言 C=电池总价÷循环期内总度数 (暂不考虑转换器效率、成本)

假如花费 X 元买了一套电池系统,可储电 Y kWh,最大循环次数 Z 次,则上述 C= X÷(Y*Z)

另一方面电池的成本价,在同种材料下大致正比于储电量,即 X÷Y 近似是个材料相关的常数。

------------------------------------------------------------------------------------------------------------------------------

基于上述推论,可以看下常见的电池结果:

1. 铅酸,以 12V 80Ah 为例(近似 1kWh),大致价格是 500 元,循环次数按 500 算,C= X÷(Y*Z)= 1 元/度
    由于  X÷Y  近似是常数(500元/度),循环次数也都差不多,结果就是铅酸电价都差不多 1元/度

2. 磷酸铁锂,以 3.2V 100Ah 为例(近似 1/3 kWh),,大致价格是 180 元,循环次数按 2000 算,C= X÷(Y*Z)= 0.27 元/度
    同理其他容量规格的磷酸铁锂也差不多电价。

3. 其他三元锂,这个就不算了,相对于铅酸三元锂只有体积优势,循环次数又不比铅酸多太多,C肯定超过 1元/度

看起来磷酸铁锂还是有优势的(低于市电电价),然而还有个问题:靠电费能否在寿命期内把成本还回来?
寿命期内大于循环 2000*1/3 = 660 度电,假设每度电比市电低 0.3 元,这将节省 660*0.3= 198 元,
显然电池够本了:刨去 180 成本还剩 18元,留给太阳能板、MPPT控制器、逆变器、线路维护。

18元太少了怎么办?多套 3.2V 100Ah 同时工作,就可以有多个 18 元,但同时你要用完多个 660 度电。
假设这里多个= 100(即留 1800 元买控制+逆变),那么你必须用完 100*660 度电才能回本。

按照每天 10 度电的用法也得将近 20 年.......

------------------------------------------------------------------------------------------------------------------------------

算来算去,太阳能发电只适合用,不适合储存,因为电池不耐艹.....

网友:
给楼主两个数码之家上的贴子,可以参考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365&highlight=太阳能发电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125&highlight=太阳能发电

网友:
哇,好多高人啊!

网友:
问出问题1了 还是不要玩这个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去年进行过一次计算,最终结论是:靠太阳能+电池蓄电来节约电费,以现有的电池寿命几乎不可能。
这再来算 ...

正解。所以太阳能只适合应急用一下。长时间就别想了。欧洲那边从开始就没有想过用电成本问题,所以,欧洲那边自从十几年前就对太阳能感兴,
完全不是出于经济考虑。

网友J:
直接并网发电,多余上网,分布式电站
我装了六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直接并网发电,多余上网,分布式电站
我装了六年了

产出收益如何?估计6年加上当年有补贴的情况。差不多回本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J:
直接并网发电,多余上网,分布式电站
我装了六年了

另外,分布式的得多大面积呀?占地得论亩算了吧。你这算真土豪了吧!
跟钱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猛,不过,你这个如果有现成的话当然得用了,还省钱。如果全新组建,还是得工频的。至少,满足大多 ...

昨天又在宝宝上诳了许久 。发现个更牛B的 。华为 OPM40.输入直流90到380V。输出48V 20A。这就意味着光伏板可以灵活增加或减少了 。才500元。无风扇 。百分之94效率。高防电源。54度以上都正常工作 只是降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简单的系统框架可以为: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控制器->蓄电池->UPS->市电
按照楼主的说法有个问题就是你平时 ...

平时都不用电池电的  本来接的就是48V锂电 。平时都是在线浮充状态。只在停电状态启用 。其它时候不参与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有道理,电池这玩意儿还有寿命,平时最好不是一直用电池。要不然,还没等到真正用呢,电池就废了。 ...

上面已经说了  仅仅停电使用。仅仅在停电并且无阳光或者功率不足时候参与使用 。浮充铁锂通信电池应该可以达到10年寿命。水电池就不一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平时少量使用应该还是可以的,但应该保留停电时的使用量,用了应该及时充满,尽量保持在满电状态 ...

上面说了 平时不使用的 一直都是浮充状态。自带有锂电充放电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买24v2000w、你要的功能都有

光伏离网工频纯正弦波太阳能逆变器 https://m.tb.cn/h.V7gmBKC?sm=a10e46 ...

24V系统 2000W  100A电流呢。现说也太贵 。500块的全新华为OPM40不香吗。加上四个MPPT小模 块 。5个250元。300一片太阳能板买5片。15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你双备份系统,你要追求效益最大化就安装并网,收益比自用大,为了同时自己应急备用方便就再装电池 ...

我这里十八线农村。并不了网的。只能考虑并网机上装防逆流开关离网使用 。并且我还搞不清是不是每个并网机都可以这么改。并网机倒是不贵 三五千W才500元左右。但卖货的人也不清楚

网友G:
引用 楼主:
平时都不用电池电的  本来接的就是48V锂电 。平时都是在线浮充状态。只在停电状态启用 。其它时候不参与 ...

你在楼主位说的要实现的功能不就是要优先使用太阳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又在宝宝上诳了许久 。发现个更牛B的 。华为 OPM40.输入直流90到380V。输出48V 20A。这就意味着光伏 ...

我关注一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24V系统 2000W  100A电流呢。现说也太贵 。500块的全新华为OPM40不香吗。加上四个MPPT小模 块 。5个250元 ...

不一样的功能,OPM40没逆变器与双电源切换

是就一电源模块,不同的产品

网友:
如果想动态平衡,先不说有没有现成主机,单单蓄电池的不断充放就是硬伤。

建议楼主按功率把一些电器直接只用蓄电池和太阳能系统供电就行了,比如闭路摄像机监控、手机充电,等等吧,最好是本身就直流供电的,不去逆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去年进行过一次计算,最终结论是:靠太阳能+电池蓄电来节约电费,以现有的电池寿命几乎不可能。
这再来算 ...

你这个完全是错误的 ,主楼上说的意思一直都是。电池仅在停电状态,并且是无阳光或阳光功力不足才参与使用的。平时都是浮充。电信公司的48V通信电池我完全相信。浮充可以保存10年都有电。因为仓库有2013年的48V锂电。拿出来充放电都能正常使用,容量还有百分之九十。
电池板我买300一片的尚德板  这个10年寿命应该没问题。是大品牌。
因为是要求控制成本 ,当然自己组装是最划算的。MPPT功能是买几十块一个的模块
控制器暂定华为OPM40   550元
逆变器48V 2000W的机架式通信逆变器   以上设备10年寿命应该没问题吧 。比买其它杂牌应该更稳。

如果想其它办法达到了无人值守自动平衡功率,那么算法就应该是 。

48V 2.4度电的通信电池。 1300
MPPT模块5个                  250
OPM40用作从太阳能板获取功率  550
5块太阳能板子 单价300     1500
逆变器 2000W高频机(这里又有个疑问,网上各种论坛,商家一直鼓吹工频机的带载量。就是说工频机比高频机更好的意思。但在我实际测试和各种参数对比  工频机效率比高频底低很多 百分之十。工频机电路看起来简单得多,只是成本优势吧。再者各大品牌光伏。光合,固德威。之类,新款的也没见工频机。带载量的问题。高频机带空调洗衣机感性负载也没比工频差到哪里。用起来无区别。反正1.5空调工频能带的 同功率下 高频也能带啊。)所以结论 工频比高频好应该是商家的套路吧。把老家伙包装宣传能卖出去 或高价卖出去。
2000W逆变器算300元

所以算成本就是  1300加250加550加1500加300 总成本是1000W的系统,太阳能板留点余量 1250最大。配1000W OPM40做转换。因为铁锂电池可以最大50A放电。所以配2000W逆变(有个问题是1000W太阳能板带2000W逆变会不会烧,估计不会吧)
所以总成本为3900元加上其它成本算300元。维护我上面的选型应该不会坏吧。自己用的,折腾 时间成本就不算了。

一个月30天 算15天有太阳,日照时间算4小时满功率1000W输出,系统效率再打8折就是  15天乘4小时乘1000W乘0.8,一个月算48度电吧,48度乘6毛,28.8块钱一个月.一年345元收入。10年3450。 理想状态4200元减去3450元。亏750.

划算吗,我觉得非常划算了。当有了这套系统就会觉得。电费反正不要钱,什么软路由啊  小型服务器啊  庭院路灯啊。夏天的灭蚊灯啊 。智能家居的各种排风还有监控七七八八。可劲造了。750元买十年的内心通达。划算极了。超过十年的残余就是赚的 。这是不考虑并网的情况  。
系统功率也减到了1000W的算法 。3000W系统就到了一万块了 。可能会影响家庭和协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一样的功能,OPM40没逆变器与双电源切换

是就一电源模块,不同的产品

因为要节省成本  双电源切换再去买另外的切换器。再就是通信电源的可 靠性(因为买不到大厂产品 比如固德威光合的成品)

网友K:
关键核心就是比如1500w的负载由太阳能供900,市电供600这个好像没有现成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一样的功能,OPM40没逆变器与双电源切换

是就一电源模块,不同的产品

这个都不是简单的双电源切换了  。应该是三电源切换了
1.晚上无阳光无发电时的动作 断开太阳能板,48V锂电接入市电,负载接入市电
2,白天有阳光,接通太阳能板,48V锂电接入到太阳能控制器,负载接入太阳能(功率不足时 还要和市电均衡,这个问题暂时还解决不了)
3停电状态 ,接通太阳能板,接通锂电池,断开市电。太阳能和锂电池做功率均衡(这个暂时也实现不了)
感觉这都有三个组态了 ,继电器或接触器真正实现应该还比较复杂。三个都还控制不了
这个电源模块是当太阳能控制器用的 。还是那句 大品牌可靠性合格就是太贵,再说也买不到完全符合使用功能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解。所以太阳能只适合应急用一下。长时间就别想了。欧洲那边从开始就没有想过用电成本问题,所以,欧洲 ...

上来讨论的意思就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做更优化更改进啊。再说也有实现的可能,看起来不难的样子 。发电自用都不是问题,能收回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直接并网发电,多余上网,分布式电站
我装了六年了

羡慕能并网的地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分布式的得多大面积呀?占地得论亩算了吧。你这算真土豪了吧!
跟钱没关系!   ...

这个我知道 。分布式的意思是说用的控制器逆变器区别。 是单个三百多W的小逆变器串联或并联再汇流起来使用的  。非分布式就是一个大箱子  共三五千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在楼主位说的要实现的功能不就是要优先使用太阳能吗

简单的系统框架可以为: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控制器->蓄电池->UPS->市电
按照楼主的说法有个问题就是你平时都把蓄电池的电用掉了,那真正停电的时候哪来点使用呢?

我回答的是你这个问题。平时电池都不参与供电,一直是浮充状态。停后自动切换到电池供电。浮充状态的锂电一直是满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关键核心就是比如1500w的负载由太阳能供900,市电供600这个好像没有现成产品 ...

是的 就是这个意思   涉及到太阳能板和市电的均衡,最起码要解决这一点   。有一个办法是用电器功率分级  小功率的一条线  大功率的一条线  但这样做电路更加复杂不说  太阳能板的利用率就需要再次降低百分之五十的利用率了   那个成本收回可能一年就150块钱了 代价有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的系统框架可以为: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控制器->蓄电池->UPS->市电
按照楼主的说法有个问题就是你 ...

我其实是先给了个简单的框架方案,后面是针对楼主位后面提的目标给的一点提醒。算了,不要再纠结了,反正平时浮充保持蓄电池满电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 。分布式的意思是说用的控制器逆变器区别。 是单个三百多W的小逆变器串联或并联再汇流起来使 ...

学习了。分布式的比较难搞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另外,分布式的得多大面积呀?占地得论亩算了吧。你这算真土豪了吧!
跟钱没关系!   ...

自己的房子,5kw的光伏板, 只要40平方的面积就够了,屋顶斜面铺的。本金差不多回来了。花了3万8,补贴了1万5.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自己的房子,5kw的光伏板, 只要40平方的面积就够了,屋顶斜面铺的。本金差不多回来了。花了3万8,补贴了 ...

牛X啊!本金回来了,剩下就干赚了。算上系统寿命,估计还能保底赚3年钱!
所以说出名要趁早,赚钱要赚巧,赶上好时候了。现在此车已经凉凉。

网友L:
市面上没见过并网离网一体机,至少你需要的这种见过。这个产品设计涉及很多问题,直流输入端接电池还是太阳板,还是太阳板加电池 ,电能优先进电池还是进电网,太阳板多少电压功率,电池最大充电电流 充电限制电压多少?到这里已经有n多种组合了。

输出端 是离网还是并网,离网后是否孤岛保护,重新并网后如何定位切换相位角,接入电网后,电源是否回馈到电网,如何防止回馈。电池电能耗尽后,是否自动给电池充电,充电电压电流多少。

太多种的组合 造成了系统的复杂度特别高  电池少一串多一串,可能所有变压器都要重新绕,而且保护要做很全。

网友:
楼主想复杂了吧。

太阳板,直接接电器可能不稳定吧?

还是需要一个控制器。应该考虑太阳板给电池充电,电池通过逆变器转成220伏电。
市电220与逆变器220用控制器控制

网友:
搞两套独立系统,一个太阳能并网逆变。一个家用ups。

这样的话每套都可大可小,丰俭由人。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完全是错误的 ,主楼上说的意思一直都是。电池仅在停电状态,并且是无阳光或阳光功力不足才参与使 ...

电池不参与充放电,如何均衡每天只有 4 小时的 1kW 功率?一堆设备跟着太阳开起来,其他时间关机待命么?
即使每次电池充放电比例很小(容量远大于一天内用电量),但并不能降低均衡每度电的成本。

看了 LZ 的信息,唯一可节约的成本是: 手头拥有现成可用的电池组不用掏钱....

玩太阳能真的不适合较真能省多少电费,试问这些设备的钱预充值到电费里,够你无忧折腾几年?

网友:
现在的光伏补贴几乎都取消了,不过现在太阳能板组件也比原来的便宜不少,现在安装平价上网了。从投资利息来讲,比存款稍微好一些。

网友:
fu致这行话₴MXp41mf1U4l₴转移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想实现未日在线吗?

看见有人有清新能源车的电池组,倒真的可以买一个回去,就是怕炸。 ...

不要买三元的
买磷酸铁锂的就好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F:
牛X啊!本金回来了,剩下就干赚了。算上系统寿命,估计还能保底赚3年钱!
所以说出名要趁早,赚 ...

太阳能的寿命没那么短,这玩意已经好几十年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太阳能的寿命没那么短,这玩意已经好几十年了把。

除了太阳能电池,蓄电池,控制器部分,整个系统的维护稳定度等都不会时间太长。

网友N:
250W尚德太阳能板哪里买的,有链接吗?

网友:
有的电器220V直流不能用的,比如非隔离降压的(电磁炉,洗衣机),220转5V的,它电路前面是半波整流的,用交流可以不分正负,用直流就要分正负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L:
市面上没见过并网离网一体机,至少你需要的这种见过。这个产品设计涉及很多问题,直流输入端接电池还是太阳 ...

有太阳的情况下,并网一体机,能不能在市电断开的情况下,特意加一个用逆变器转的电输给并网一体机,让并网一体机以为市网有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就是这个意思   涉及到太阳能板和市电的均衡,最起码要解决这一点   。有一个办法是用电器功率分级  ...

房车用的太阳能控制器好像是这样用的,但是都是直流的,太阳能发电板功率有多就给电池充电,功率不够就从电池放电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N:
250W尚德太阳能板哪里买的,有链接吗?

闲鱼买的  拆开验货了  看做工和标注字样 应该是正品   全新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闲鱼买的  拆开验货了  看做工和标注字样 应该是正品   全新的

有条件的话买大板划算些 。太大了一个人搬不动 我买的1.2乘0.9的小板

补充一下  1.2乘0.9的是小型的了  多数都是1.6以上的  太大太长   当然大板单位价格W数更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太阳的情况下,并网一体机,能不能在市电断开的情况下,特意加一个用逆变器转的电输给并网一体机,让并 ...

是看过这样的方案  但这样搞又会产生新的问题  如果突然来电怎么办  那个切换方面怎么安全的处理

闲鱼上找到一家我这样需求的设备  可以全无人值守自动均横功率的  但是看起来是杂牌  也要二千的样子   不太划算  他那个就是叫离并网太阳能逆变一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池不参与充放电,如何均衡每天只有 4 小时的 1kW 功率?一堆设备跟着太阳开起来,其他时间关机待命么? ...

我那个4小时是保守估计  因为是自己搭系统  已经把损耗都算进去了  正常使用应该是不只这么点电量的   说了 阳光不足市电补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看过这样的方案  但这样搞又会产生新的问题  如果突然来电怎么办  那个切换方面怎么安全的处理

闲鱼 ...

闲鱼上三千W的  并网系统   大品牌的  便宜到笑  。带MPPT的二手机  三到五百元  可惜是并网  不然又可以利用上

把手上已经有的部分设备发上来,太阳能板放在老家了,没带到店里  明天也拍照上传

现在已经用上的这部分设备也仅仅是只当个半自动的大型UPS用。充放电还是手动按开关控制 因为还有些问题没解决。
  48V电池好像没做限流 (不知道是电池问题还是因为流电器功率太大了) 一接上 充电功率是30A  已经是1500W的充电功率。感觉伤电池 ,因为是库存电池。电池上的485也像是坏的还是怎么的  用软件死活连不上  不然进管理系统里可以修改限流
充放电逆变系统也有点小毛病解决 ,空载功率竟然有76W,我滴个天.我单独做了测试,充电器48V50A电源的空载是10W (其中风扇5W)这个可以接受。但是逆变器76减去10W就是空载66W是什么鬼,再减风扇也有60W。有点不合适啊。我把逆变部分拆开看了 里面好像有三个电阻叠加的东西在里面  难道里面还有假负载吗。怕空载烧机么。一头雾水。电路方面我是半吊子 。
噪音偏大  这个倒是问题不大  宝宝上买个10块包邮的PWM温控模块可以解决。空间也够。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太阳的情况下,并网一体机,能不能在市电断开的情况下,特意加一个用逆变器转的电输给并网一体机,让并 ...

可以的  但是花钱更多

猜测一个相对合适的方案,有了解的请给予指正,使用升压型MPPT,例如升压接4串电池接电池,然后用一个离网逆变器给家里的部分电路供电。这部分嗲然后找一个合适的开关电源 ,电压调整到57V,接到一个大功率小阻值电阻接电池上。离网逆变器接一些固定的设备,最大功率不能超过开关电源的功率。这样当太阳板有电的时候会优先给逆变器供电,当太阳板供电不足时,电压被拉低,电池优先给逆变器供电,当电池电放掉了一点后,电压下降到57V左右后,开关电源开始给逆变器供电。

网友(2020-09-17):
引用 网友I:
我去年进行过一次计算,最终结论是:靠太阳能+电池蓄电来节约电费,以现有的电池寿命几乎不可能。
这再来算 ...

讲得非常好,跟我的想法一样。
高压小电流,DC-DC,低压大电流在线使用可以榨取最大利益。套入电池等东东问题就复杂很多了。当然前者会有局限性,但是用一次就赚一次,哈哈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看世界
目标分论坛: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