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给推荐几个电源芯片

楼主(2020-04-23):
做低功耗板子 ,想找几个12V-5V的电源芯片,能关断,关断电流ua的,我试了好几个DC-DC关断后电流都是0.几个毫安,有用过的麻烦说下

网友:
看看TPS54335行不行

网友A:
是不是测试方法不行?印象中buck的关断电流很小的。boost的话还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全部关断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测试方法不行?印象中buck的关断电流很小的。boost的话还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全部关断的原因 ...

buck其实一点都不省电。芯片内部有个小ldo给芯片本身供电。只有低压dcdc才有可能ua级。

网友:
我常用的mp9942,看了一下手册,shutdown电流8uA。没有亲测过。

网友B:
我常用的MP2303,手册标3uA MAX,没有实测过。

网友:
tps54302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常用的MP2303,手册标3uA MAX,没有实测过。

测试了下 关断2ua

网友:
下图电路图刚刚实测:测试条件:直接将图PIN3接地 安捷伦34401测电流
IC:tps54360
12V输入 实测26.6uA R109 510k耗电约23.5uA 实际关断电流约3.1uA
24V输入 实测48.5uA R109 510k耗电约47uA 实际关断电流约1.5uA
12-24V关断电流3.5uA以内

电路图

网友:
有超低耗电的dcdc的  ,LT8610

网友:
TPS54231 亲测基本满足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常用的MP2303,手册标3uA MAX,没有实测过。

MPS的电源芯片一直用着不错挺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