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问题出现第二次,板子没有油墨,专门确认了生产稿

楼主(2020-04-23):
两个板子,没有线路,就是用来做板子用的。。。

上一次,出现的问题是单面有油墨,单面没有油墨,,,

这一次,正反面,都没有油墨,还专门确认了生产稿的,预览图正反面都有油墨

这样也耽误时间,浪费材料。。。希望能真正找到问题,避免下次继续出现这个问题。。。用户该如何做,嘉立创该如何做能避免,生产稿看来是避免不了了

网友A:
这生产稿显示的就没有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生产稿显示的就没有油啊

这是黄色的呀,而且选择正好也是选择黄色的呢? ,应该搞一个无油墨选项,才好区分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黄色的呀,而且选择正好也是选择黄色的呢? ,应该搞一个无油墨选项,才好区分把,,, ...

确实是,板材也是黄色的基材,如果没有以阻焊黄对比还真不好分!

网友:
看下光绘中的solder mask是不是跟板子一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板材也是黄色的基材,如果没有以阻焊黄对比还真不好分!

已经投诉了,好把,上次也投诉了,我还是要重新下单的,请问如何确保有油墨?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投诉了,好把,上次也投诉了,我还是要重新下单的,请问如何确保有油墨?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弄了? ...

看下光绘中的solder mask是不是跟板子一样大,在生产稿确认能查看这一层的,如果有这一层肯定没有油,如果没有则一定有油,还有下单一定要下双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光绘中的solder mask是不是跟板子一样大,在生产稿确认能查看这一层的,如果有这一层肯定没有油,如 ...

看了之前的板子,应该就是生产稿里面的阻焊层吧,都有阿,那按你说的应该都没有油? ,还是看仿真图直观,只不过你们这个仿真图的黄色产生了歧义

或者你们哪里处理不对劲,因为上一次的直观图正反面都是白色,做出来却是一面白色,一面没有油墨

网友B:
没有元件,所以这里阻焊层是没有数据的,
有的软件是0kb / 导不出 / 缺失 这一层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元件,所以这里阻焊层是没有数据的,
有的软件是0kb / 导不出 / 缺失 这一层 。

怎么办呢?强行用paste层做覆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办呢?强行用paste层做覆盖?

做板时候直接留言说明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办呢?强行用paste层做覆盖?

你看一下SOlder层,有它的地方就没有油,你了解一下这个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SOlder层,有它的地方就没有油,你了解一下这个层

solder知道,主要是这个没有元件,啥层也看不出来。平时要用都是专门画才会开窗,默认是有油墨的呢

网友C: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8504-1-1.html
请看下7楼提到的内容。

您这个是光板/结构板的特殊需要,所以要特别注意。
光板/结构板需要双面焊盘双面阻焊的话,
1.转GERBER后,文件里面顶层和底层的solder mask(是否有画出闭合的板框线,有焊盘的话画出焊盘形状的实心图形,没有焊盘的话让它黑色背景铺满板框);
2.下单时帮选2层(按双面板下单,后面才有机会做得出双面工艺),并且帮备注:光板/结构板需要双面焊盘,需要双面阻焊。
3.选择需要确认生产稿,查看GERBER文件,放大能看细节。观察下2个solder mask层(即阻焊层)是否有对应的,闭合的板框线(板框内都是黑色的背景色,除了有焊盘开窗出来了的地方外,黑色的才表示要印阻焊的地方)
4.这样多管其下,大约不会出现,您不想要的效果了; 因为文件也准确表达了,实际需要也帮备注明晰了,还帮检查了生产稿里的GERBER细节。

多说几句:
关于阻焊
若想要楼主实物中的样子,顶层和底层的solder mask层都画出板框形状大小的实心块,板框内看不到一点黑色背景了,表示整板开窗,不印阻焊油,板上有铜的地方会喷上锡或沉上金,板上没有铜的地方会露出基材(有黄芯料与白芯料之分,随机的,各品牌之间会有色差的情况)。

关于丝印字符层(白油;但是白油阻焊板特殊, 它做的是黑色丝印)
阻焊上想叠加印上丝印白油块,画法:刚好与阻焊层的相反,画出需要的实心的图形块到对应的顶层或底层丝印层,形状大小想要什么样的就画什么样的,重点是要实心块。
当然,不要丝印的话,两个层丝印层就不要帮出现内容(但是,下单没选不需要客编的话,没有丝印的板子,也会加印上客编等的哦)。
正常的丝印字符就如平时那样画出就好(顶层正字,底层反字)。
一般的话,丝印不帮放在焊盘上,不帮放在阻焊大面积开窗区域,丝印距焊盘7MIL以上。

PASTE层/钢网层做板子不理会它,不要帮放做板的相内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8504-1-1.html
请看下7楼提到的内容。

意思就是,光板默认没有油,线路默认盖油,焊盘默认没有油

1、如果要光板盖油,需要独立画实心paste层
2、普通板子有电路的,就默认盖油,不需要画了。如果需要给线路开窗,就单独画solder层;如果想把焊盘也盖油,也需要单独画paste层覆盖。

这个是用户需要注意的地方,get到了

然后下面是你们需要注意的地方,这是你们售后回复的,希望你们能改善。。。已经申请重做了,主要是找到问题,免得再出现就可以了。
您好!我司工程核查菲林资料都是按两面印油做的。但是您收到的确实没盖油。这种现象确实奇怪。

网友C:
要独立画实心paste层,如果想把焊盘也盖油,也需要单独画paste层覆盖。
错了,不是的,做板子从来不使用这个层,不要使用它。
做板子实际需要的是solder层,他才与阻焊有关系。

特殊需要,要特殊备注,并选需要确认生产稿(出来后,问询清楚后,再帮确认好生产稿); 多重保险才相对有效些。
普通板子有电路的,就默认盖油,还是需要正常画出的,焊盘要开窗出来(也就是说要画出实心图形),或要喷锡的线路也要开窗出来(solder层画出同样的实心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独立画实心paste层,如果想把焊盘也盖油,也需要单独画paste层覆盖。
错了,不是的,做板子从来不使用这 ...

哦哦哦,板子默认是盖油的,不盖油线路的要solder出来,盖油的焊盘要paste,

网友D:
嘉立创将客户代码随便乱放,差点费了我两套板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哦哦,板子默认是盖油的,不盖油线路的要solder出来,盖油的焊盘要paste, ...

不是的,与PASTE层(锡膏层/钢网层)没有关系, 做板不使用这个层,切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嘉立创将客户代码随便乱放,差点费了我两套板子。

关于客编暂时有3个选项,大家按实际所需帮选择; 当光标放到各选项上,分别有对应的大致的相关说明,请帮细看后再选择。

1.不加客编(有收费+需要确认生产稿 要帮选上)另外:无论金额多少都不允许系统自动确认生产稿的选项也请帮选上(以免到计时到后,系统自动确认下去了),并帮及时核对好生产稿。
2.指定位置加客编(文件丝印层里要指定的位置帮加上JLCJLCJLCJLC,下单选上 指定位置加客编,还帮选上 需要确认生产稿等)
3.无要求(随机加客编,为了好找板,好核对扫描发货等,都放在明显的地方的)

这些特殊需要,也请帮多管齐下,相对有效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与PASTE层(锡膏层/钢网层)没有关系, 做板不使用这个层,切记。 ...

哦哦哦,paste主要用来生产钢网的,那盖油都是以solder为准,只是负片形式。。。那我裸板需要油墨,是应该什么操作也不需要吧?只能在留言里面备注了

网友E:
光板
1. 按 2 层板下单。备注:做光板。不然以为发错资料了。
2.孔(都是无铜的):  在外形层画圈圈就好,所有空空的地方,就在外形层画好。
3.线路:要线就画,没有线就是空的。担心不好识别的话,做个比外形大的边框 或者 在边框外加个“光板”的文字。
4.阻焊
    A.顶 底层要做阻焊。在设计的时候 solder mask 的顶、底层做个边框线就好(与外形层一样);
    B.顶 底层不做阻焊。在设计的时候 solder mask 的顶、底层做个边框线,再把里面全部填满(铺铜块一样铺好);
    c.一面要不面不要阻焊, 要阻焊的一面画边框线;不要的一面画好边框线再填满。
5.字符:设计的时候放了就有,没放就没有,但有客户编号。如不想上面有客户编号,下单的时候选“不加客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板
1. 按 2 层板下单。备注:做光板。不然以为发错资料了。
2.孔(都是无铜的):  在外形层画圈圈就好 ...

言简意赅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哦,paste主要用来生产钢网的,那盖油都是以solder为准,只是负片形式。。。那我裸板需要油墨,是应 ...

关于光板需要阻焊的多重保险:
1.参照22楼的画法,
2.下单选2层,并备注,需要双面阻焊。
3.选需要确认生产稿(检查生产稿里的GERBER文件是否有板框?板框内是否只有背景黑色?)。

这样多管齐下,还没能帮做出来的话;不是CAM工程的文件错了,是生产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客编暂时有3个选项,大家按实际所需帮选择; 当光标放到各选项上,分别有对应的大致的相关说明,请帮 ...

以前没有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