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拆一个用料做工堪称奢华的漏电保护器。

楼主(2020-04-23):
下午去旧货市场想买台UPS买的这货,其貌不扬本来相中外壳儿了,拆了看做工让人咋舌!绝缘监测装置,实际上就是漏电保护器吧?什么车辆研究所造的估计是垃圾车或者扫路车用的吧,公家部门就是舍得花钱啊
外观其貌不扬就几个灯。

拆了内部大有乾坤三层电路板

电源模块 这货估计很昂贵

第二层还有存储卡 难道还记录漏电信息啊

超级电容我去 这电容也值5块了没白花钱

里面有个8G内存卡
这是要存多少漏电信息啊

网友:
就差GPS和手机模块了:)

网友:
功能复杂,高大上。

楼主:
灵力尔特那个RS232隔离模块价格高达百元 我去

网友:
LZ赚了。。青岛四方造的可不是垃圾车扫路车,是列车。。必须下血本啊

网友:
靠,好熟悉的东西,前同事的作品。。。宇瞻工业级SD卡,动车组上用的。可以肯定里面的每一个器件都是大牌,正品。

网友A:
中车。。铁轨上的玩意吧,真不差钱啊

按型号找到了个招标的
http://www.lzjccl.com/showNews.php?id=3136
标书款二三百?不够吧?

这个文件里面第2~3页有关于这个东西的简单介绍

网友:
那个连接器也不便宜,随便可以拆下原价值几百的元器件。那个没外壳的电源,可能要剪角拆了。

网友:
那俩大IC是什么玩意?这个东西的功能需要这么多引脚的IC吗。。。。。
这tf卡就不便宜了……

网友:
那个大电容旁边的电源模块估计是TI的,也很贵,里的东西拆件卖都不便宜。

网友:
就想知道楼主是哪里的旧货市场

网友:
做的用在高铁地铁上,确实是高端的设计

网友:
高铁上的

网友:
多少钱买的这个宝贝?

网友:
四方在中车已经代表了较高的水平了。

网友:
这么高大上的产品,居然用的是公模

网友B:
绝缘监测跟漏电保护还是不大一样,一个是实时监测,提前预防,一个是发生了之后才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中车。。铁轨上的玩意吧,真不差钱啊

按型号找到了个招标的

只是买它招标书的钱,200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绝缘监测跟漏电保护还是不大一样,一个是实时监测,提前预防,一个是发生了之后才保护 ...

这个不是保护,只是在直流接地时发出报警。一个极接地时还是能工作的不会跳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保护,只是在直流接地时发出报警。一个极接地时还是能工作的不会跳电。

不一定是要接地才报警,这种应该是实时监测高压侧到机壳地的绝缘电阻,低于多少值就报警。所以说跟漏电保护不是一回事。

网友E:
四方所的产品,这两个minmax的模块全新的加起来也要500元。轨道交通上面用的东西没有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要接地才报警,这种应该是实时监测高压侧到机壳地的绝缘电阻,低于多少值就报警。所以说跟漏电保 ...

我没说和漏电保护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方所的产品,这两个minmax的模块全新的加起来也要500元。轨道交通上面用的东西没有便宜的。 ...

这电源模块有啥好处啊?用在音响上声音能好吗?能不能拆下来卖给HIFI的傻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买它招标书的钱,200元

同样不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电源模块有啥好处啊?用在音响上声音能好吗?能不能拆下来卖给HIFI的傻瓜? ...

轨道交通上用的一般都要过EN50155铁路标准认证的,这两个模块都是2次模块(24V,48V输入的),基本都是通用的。玩玩可以。
跟音响毫无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电源模块有啥好处啊?用在音响上声音能好吗?能不能拆下来卖给HIFI的傻瓜? ...

这是开关形式的电源,不是线性电源,你以为HIFI的傻瓜这也不懂吗,哈哈哈。

网友F:
列车上的东西,怎么敢用这种sd卡?

网友D:
只是记录故障信息,又不参与控制,有何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列车上的东西,怎么敢用这种sd卡?

这个卡好几百。。。现在也不会低于100-200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只是记录故障信息,又不参与控制,有何不可!

轨道交通对可靠性设计要求挺高的,不知道SD卡座+SD卡的这种设计能否过的了轨道交通认证

网友:
捡一筐这样的垃圾,拆了卖件也发了, 垃圾佬懂行了真的会发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轨道交通对可靠性设计要求挺高的,不知道SD卡座+SD卡的这种设计能否过的了轨道交通认证 ...

过了GB/T25119的型式试验就能装车。

网友:
这是哪里的旧货市场呀?我也想去淘宝呀?

网友G:
现在洞车组已经有废弃设备流到废品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洞车组已经有废弃设备流到废品站了吗

不再废品站在哪里?

网友:
长知识了,确实很高端

网友:
看楼上几位给出的大概价格(SD卡几百,电源模块几百,XXXX)
这个不买上1万几千,不是亏本了
只能说高端了

网友:
轨道交通的东西,每个东西都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再废品站在哪里?

意思是看那电源模块时间是2016年的,设备从出厂安装到轨交,到现在也就4年时间报废,轨交的东西报废速度如此之快?

网友H:
LZ旧货市场在哪里?有空也去转转,目前就知道展览馆后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旧货市场在哪里?有空也去转转,目前就知道展览馆后面有。

我是河北邯郸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是河北邯郸的

知道啊,和你同城啊,在从台复兴高开三区活运比较频繁

楼主:
引用 网友H:
知道啊,和你同城啊,在从台复兴高开三区活运比较频繁

北环那边啊 高德地图有

网友H:
引用 楼主:
北环那边啊 高德地图有

铁西旧货市场??离北环近的只找到这一个。赵苑北边小路进去的吗?

不是的这里的话帮忙给截个图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铁西旧货市场??离北环近的只找到这一个。赵苑北边小路进去的吗?

不是的这里的话帮忙给截个图可以吗 ...

是啊 就是铁西

网友:
好的,谢谢,离那块不远,抽空去瞅瞅

网友:
这个是绝缘测试的,一般在直流系统中才用。跟漏电保护区别大了去了。
看这电路和贴的程序版本号,有点像是艾默生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