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14S电动自行车加装前刹车及铃铛

楼主(2020-04-24):
第一次接触自行车碟刹,不了解,买了不少错误的配件。
经过试错和研究,终于凑齐了EM-14S电动车前碟刹套件。
套件中新增的右把手比左把手稍小,介意的请自行选择更满意的。

申明,本人与下面的商家不认识,也没有利益关系。

==碟刹器==
规格:前碟刹器,兼容160mm和140mm碟片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_u=n201i1gfh3985d
分类:前碟刹器一个(160-140)包邮
价格:14.9(包邮)
同店铺1.1元铃铛: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_u=n201i1gfh3c752

==碟片==
规格:直径140mm,安装孔距44mm,不带法兰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_u=n201i1gfh303ae
分类:140直径44碟片
价格:5+7=12

==刹车把手(不带电子开关)==
规格:山地车右手刹车把手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_u=n201i1gfh30cf9
分类:右手黑色刹车把一个[送内六角+刹车线]
价格:8.82(包邮)

==刹车线==
规格:山地车刹车线,长度105cm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_u=n201i1gfh3591a
分类:前刹车线一根
留言:长度105cm
价格:1.5(与把手包邮)

==刹车线管==
规格:刹车线管,长度90cm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_u=n201i1gfh3591a
分类:刹车线管一米
留言:长度90cm
价格:3.0(与把手包邮)

==铃铛==
2.5元包邮: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_u=n201i1gfh3af3a

说明一下:
楼下的朋友好心提到电子开关,这里我强调一下,上面链接的把手是普通把手,需要电子开关的就请另行寻找了。
把手没有啥坑,注意是右把,能和刹车线匹配就行。

网友A:
电动车刹车除了要刹车还要带断电开关线的吧。下面这种,用来断开油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刹车除了要刹车还要带断电开关线的吧。下面这种,用来断开油门的。

这个问题我纠集过的。

增加开关,势必要改线,麻烦不说,防水不好弄。

从使用角度来说,右手几乎不会同时按油门和刹车,因为这样很别扭。

给油的时候,同时握车把手和油门。
刹车的时候,同时握车把手和刹车把手。
从给油到捏刹车,手的姿势要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纠集过的。

增加开关,势必要改线,麻烦不说,防水不好弄。

控制器一般都有留两个刹车线的插口的,不知道这个小车有没有两个。刹车手势改变根本谈不上,而且现在的标准车型都是前后刹车都有断电的。

网友B:
我刚装上前刹,握把重的要死,效果不好,用迪卡侬的油刹器手感非常好,可惜我这个好像漏油了,压力不太够,刹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一般都有留两个刹车线的插口的,不知道这个小车有没有两个。刹车手势改变根本谈不上,而且现在的标 ...

我推荐的把手没有电子开关,这个我明确说明一下好了。
避免想要电子开关的朋友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装上前刹,握把重的要死,效果不好,用迪卡侬的油刹器手感非常好,可惜我这个好像漏油了,压力不太够, ...

没玩单车,以前骑自行车的时候都觉得碟刹都是高档货,您的油刹器又提高了一个档次。

其实楼主位的东西,本着花最少的钱实现功能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推荐的把手没有电子开关,这个我明确说明一下好了。
避免想要电子开关的朋友走弯路。 ...

因为我自己的刹车开关线断过,有折腾过自己的电动车,后来也帮几个朋友弄过,所以知道一些,提一下我的见闻。

网友:
大家的挡泥板都是这么解决的?有推荐的购买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