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把原有细线用粗线画一遍粗线会消失什么原因?

楼主(2020-04-24):
刚从09版本升级到了16版本,16的敷铜可以细微调整挺好用。但我喜欢布线完成后把一些细线加粗,防止有些回路被自动删除我会把自动清除回路功能关闭,这时发现原细线上面重新画上去的粗线会自动消失。规则和设置里都试过了还是这个样子。需要把细线删除了新粗线才会不消失。有人说第一次画线时软件就把第一次画线的线宽默认为该网络的线宽规则了。
后面试验了几次发现细线能够替换粗线,粗线则不能替换细线直接消失掉。

网友:
自动清除回路??

网友A:
应该是的,我刚上班时,用AD,默认会清除回路。
当时不懂,那时也没有人教,头疼了一段时间

网友:
这TM才叫智能,手动狗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的,我刚上班时,用AD,默认会清除回路。
当时不懂,那时也没有人教,头疼了一段时间

那这个怎么解决?经常画线自动把覆铜清除了。

楼主:
不是的,两个自动清除回路选项都未勾选。仍然是这个情况,偶尔几次粗线能覆盖上去。如果把原来的线删除是100%能粗线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怎么解决?经常画线自动把覆铜清除了。

把清除回路的功能不勾选呀。画好了我都是把自动清除回路关掉生怕把加强的线自动删除掉。

楼主:
如果是自动清除回路,应该是新线把旧线清除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清除回路的功能不勾选呀。画好了我都是把自动清除回路关掉生怕把加强的线自动删除掉。 ...

原来如此。谢啦。忍这个功能好久了

楼主:
发现个规律,细线可以替换粗线,而粗线无法替换细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怎么解决?经常画线自动把覆铜清除了。

在设置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将自动删除回路的钩去掉。
默认是钩选的。

我一般是刚开始布线时,钩选。后面将线画粗时,不钩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谢啦。忍这个功能好久了

开始布线时,使用这个功能非常好用呀。
比如你感觉之前画的线位置不太好,可以直接画条新的,旧的自动就删除了。非常方便

后面修饰的时候再取消就可以了。

网友(2020-06-1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有些大功率线要加粗就不好改,跟protel不一样

网友:
查看一下线宽规则那里有没有设置,应该是粗线超出了线宽设置,细线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