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达的摄像头,有坛友知道支持onvif么,想加到海康NVR里面

楼主(2020-04-24):
这摄像头默认是 电信的小翼管家 使用的,想看看是否支持onvif协议,添加到现有的海康NVR中。

网友A:
直接下载一个onvif的工具,看能否搜索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下载一个onvif的工具,看能否搜索到

用odm搜过,发现不了。
这是电信定制的摄像头,不过telnet居然没密码的,但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网友B:
不会先海康的NVR里 增加摄像头那项里先看看支持那几种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先海康的NVR里 增加摄像头那项里先看看支持那几种协议。

添加需要 摄像头账号密码的,试不了。
不像海康或者萤石摄像头 贴有序列号和验证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添加需要 摄像头账号密码的,试不了。
不像海康或者萤石摄像头 贴有序列号和验证码。 ...

百毒,摄像头默认密码,就那几个,试试就知道了.默认密码没那么复杂的.

网友:
不是查它的默认ip就可以了吗?

网友:
录像机里面ip账户名和密码手动添加。

网友C(2022-12-11):
引用 楼主:
添加需要 摄像头账号密码的,试不了。
不像海康或者萤石摄像头 贴有序列号和验证码。 ...

试过刷海康的固件进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过刷海康的固件进去么

刷了个WINDOWS进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刷了个WINDOWS进去了

你扯吧
没听说哪个摄像头是跑window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扯吧
没听说哪个摄像头是跑windows的

记错了,是苹果系统

网友D:
拆开看看啥方案的,找个固件干进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看看啥方案的,找个固件干进去试试

几年前的事情了,十万哥一蛋疼就到处挖坟傲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开看看啥方案的,找个固件干进去试试

一般cpu对得上是否都可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开看看啥方案的,找个固件干进去试试

固件,在哪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