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TVS需要供3.3V,有的只需要接地,哪种更好?

楼主(2020-04-24):
最近在选TVS管,如下图一种要供3.3V,一种只需要接地,对地电容都是1pf,请问一下这两种TVS管性能上的区别是什么,哪种更好?

网友A:
TVS就是二极管 。  你想对地钳位就接地  对电源钳位就接电源 。   不存在供电这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就是二极管 。  你想对地钳位就接地  对电源钳位就接电源 。   不存在供电这说法  ...

道理是很简单,但是什么情况下应该对地嵌位,什么情况下应该对电源嵌位?

网友:
看你的信号有没有负压的可能,不是供电。

网友:
目标钳位电压范围是多少,就对谁钳位,比如LVTTL 0~3.3,就要分别对电源和地钳位。差分的就用双向TVS。

网友B(2020-09-04):
我想知道的是,电源和地之间的那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是齐纳二极管?规格书里好像都没有对这个二极管作描述。比如反向工作电压5V的,能接到5.2V的VCC上去吗?

网友:
不要认为接电源的引脚就是供电脚

网友:
这tm对地对vcc两个一组是钳位二极管,哪里是tvs了,tvs原理图标都是不一样的,单独对地的才是tvs,tvs是击穿效应,二极管是Vf钳位,根本两码事,楼上的几位也是,也不分分清楚什么是tvs什么是二极管钳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的是,电源和地之间的那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是齐纳二极管?规格书里好像都没有对这个二极管作描述 ...

对地对电源的是钳位二极管,当输入电压超过二极管的vf时候,二极管导通,把输入电压钳位在正的vcc+vf和或者负的gnd-vf,一般钳位二极管vf小于0.3v,以5v供电为例子就是输入电压最高到+5.3至-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