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要不要出一个离线版的PCB加工工艺文档供下单的人用

楼主(2020-04-24):
   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研发阶段投板在嘉立创的话都是工程师操作,自己知道自己的工艺。

但是一旦产品研发完成,文档归档以后  后续投板很可能是采购员,采购并不知道工艺,所以需要怎么勾选那么一大堆选项就成问题了。

按照我们以前的做法是随着gerber文件会有一个加工工艺说明,厂家按照说明去制作 。现在在嘉立创用小小助手的话  需要下单的人来操作,如果有个工艺说明的话,下单人就会按照说明勾选,这样会比较顺畅。

当然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案,比如说工程师生成一个配置以后将其保存成配置文件,下单人员下一次只需要载入,然后更改数量等一些信息就可以了。

本来我是想自己来搞一个简单的,但是想想可能会有考虑不周的地方 。还是希望嘉立创能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我上传一个之前用过的工艺样板参考下。

网友:
简单点,你截图保存呗

网友:
直接返单  就是默认上次的参数。

网友A:
返单是最好的选择

我自己目前坚守的规矩:批量必返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单是最好的选择

我自己目前坚守的规矩:批量必返单

返单一样要修改一些设置的,比如数量  还有需不需要smt等等

网友:
随着JLC流程优化,有些选项经常有变更。比如PCB隔白纸,四线低阻测试等。出了一套指导文档,后面是无止境的变更

网友:
如果能导出已经下单工程的工艺要求……

网友:
有些工艺不是单一选项,可能是1对多的情况; 很多同一款板做不同的效果,尝试各种情况; 返单也返了不一样的工艺的情况也有; 不同款的做不同尝试的就更多了。

若是楼主位,万年不变的工艺,只需把审核结果里的内容截下来,返单时照着选就行了; 从不更改工艺板厚颜色的,采购选1-2次也记住了。

之前做了保留常用工艺的功能,但下单时选常用的,实物出来还是发现所选的那个常用的,不是想要的那个。
从左上往左下,再从右上往右下,一项项选好,一项项核对好,反而不易差池些; 人工审价后,再帮仔细核对一遍工艺板厚颜色等,选错的机率就更小了。谢谢

网友:
可以增加一个导入、导出生产工艺的功能, 工程人员在下单助手上配置好以后,导出为单一文件和PCB一起提供给下单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