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控硅的B和BW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0-04-24):
求助:可控硅的B和BW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规格书上不是写的很清楚么?snubberless 至于snubberless是啥搜一下不就有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上不是写的很清楚么?snubberless 至于snubberless是啥搜一下不就有了么? ...

是呀  就是不知道使用有什么区别  请赐教

网友:
标准三端双向可控硅开关是一种通用AC电源开关,采用简单的小电流栅极驱动器。它们是一种具有无火花和无老化特性的半导体器件,适于各种以市电为电源的电器。栅极简单的相位角滞后点火让我们能够轻松调节照明亮度和通用电机的速度。

无缓冲器双向开关三极管特别适于提高三象限和感应负载设计的关断能力。这种器件的最大反向电压为 800 V,最大电流 40 A。ST 提供透孔及 SMD 成套产品封装:TO-92、SOT-223、DPAK、IPAK、TO-202-3、D²PAK、I²PAK、ISOWATT-220、TO- 220(I)、RD-91、 TOP-3。

网友B:
STMicroelectronics标准和Snubberless™三端双向可控硅可采用通孔或表面贴装封装,适用于通用电源交流开关。它们可以用作静态继电器、加热调节或感应电机启动电路等应用的开/关功能。由于Snubberless版本具有高换向性能,特别推荐用于感性负载。

楼主:
可控硅驱动交流220v60w的电机 用bwrg和brg 区别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icroelectronics标准和Snubberless™三端双向可控硅可采用通孔或表面贴装封装,适用于通用电源交流开关 ...

真要驱动感性负载还是NXP的三象限的靠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控硅驱动交流220v60w的电机 用bwrg和brg 区别大么

控制电机给你推荐个型号  BTA208X,RC吸收都不用加。论坛入住商家“在芯间”可以买到。 这个型号原来是NXP的,现在好像被国内收购了,改名WeEn Semiconductors了

楼主:
哪位大兄弟有相关经验 这俩使用区别大不大 brg比较难买 bwrg货源稍微充足一些 可以帮指点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电机给你推荐个型号  BTA208X,RC吸收都不用加。论坛入住商家“在芯间”可以买到。 这个型号原来是NX ...

兄弟 你之前用过这个在产品上量产么?这个的驱动电路和bta是一样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 你之前用过这个在产品上量产么?这个的驱动电路和bta是一样的么?

量产不敢说,做过十几个220V/800W交流电机的控制,没问题的。这就是双向晶闸管,按照常规的晶闸管驱动去做就好。你那60W随便玩,不加散热应该都没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不敢说,做过十几个220V/800W交流电机的控制,没问题的。这就是双向晶闸管,按照常规的晶闸管驱动去 ...

兄弟 方便发一下你得电路么,我的现在出现了问题,压敏电阻老是烧,看你在之前的一个帖子也推荐过这个可控硅,急求电路图,感谢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 方便发一下你得电路么,我的现在出现了问题,压敏电阻老是烧,看你在之前的一个帖子也推荐过这个可 ...

按照经验压敏提高一个电压等级就好,或者干脆不加压敏电阻就好了,没影响的。我图上画了压敏和RC吸收,实际没用。这个当时是控制一个800W左右的单相电机正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经验压敏提高一个电压等级就好,或者干脆不加压敏电阻就好了,没影响的。我图上画了压敏和RC吸收,实 ...

感谢!!!!!!!!!!!

网友C(2020-10-15):
引用 网友A:
按照经验压敏提高一个电压等级就好,或者干脆不加压敏电阻就好了,没影响的。我图上画了压敏和RC吸收,实 ...

一共就才生产十几个产品?还是十几个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共就才生产十几个产品?还是十几个批量?

总共十几台产品,当时是给一个部队定制的厨余垃圾处理器上用的。

网友(2020-12-30):
引用 网友A:
按照经验压敏提高一个电压等级就好,或者干脆不加压敏电阻就好了,没影响的。我图上画了压敏和RC吸收,实 ...

可控硅的触发电流怎么计算?请教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