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S蓝牙模块接口难道是usb的?

楼主(2020-04-24):
我把T430S拆开清理灰尘,想起来没配蓝牙模块,去马云家搜索的时候发现有右图这种转接头,虽然不是给430s用的,但是接口应该是一样的。看样子好像就是usb+电源控制?如果是的话,我直接飞线把5.0的蓝牙发射器接上去好了。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按连接顺序查看蓝牙是挂在哪个下面的就可以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按连接顺序查看蓝牙是挂在哪个下面的就可以看出来了。

我没有蓝牙啊,看不到

网友B:
usb的,一般都是us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的,一般都是usb的

不会像网卡那样要FRU认证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会像网卡那样要FRU认证吧?

肯定有fru的,不然谁都可以直接换WiFi模块,带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有fru的,不然谁都可以直接换WiFi模块,带蓝牙。

网卡是有,这个usb转的蓝牙可能没有,有空我再试试。

网友:
很多网卡集成蓝牙的,网卡走pcie,总线,蓝牙走usb总线的

网友:
mini pcie网卡带的蓝牙就是走usb的

网友:
一般都是USB的

楼主:
我猜测rfu的原理就是检测芯片id或者eeprom信息,不在白名单就断电,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接电源使能端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猜测rfu的原理就是检测芯片id或者eeprom信息,不在白名单就断电,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接电源使能端就行了 ...

rfu过不了的bios自检都过不了。有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rfu过不了的bios自检都过不了。有提示

这可就坑了。我是看到这个帖子,打算利用一下手头的USB蓝牙接收器。
https://forum.51nb.com/forum.php ... =1799239&page=1
x220能这样搞,430s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pcie m2的都要刷白名单。有能力拆开机器,用编程器把eeprom备份一下,然后就尝试刷白名单吧。

网友:
肯定绝对是USB的,可以改在台式机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