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带数字调节音量的功放芯片

楼主(2020-04-24):
传统设计上要调节音量,都是通过一个旋钮电位器来调节音量大小的。
现今想找个和单片机通讯就能调节音量的功放芯片,通过按音量加和音量减按键实现调节。
电压5-12V,功率2-5W。
如果实在没有,推荐个音量调节芯片也行,音量调节芯片+功放芯片也可接受。
不过最好是两者做在一起的。

网友A:
PGA2310,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B:
数字电位器你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位器你可以有。

我开始想的也是数字电位器+功放的方案
但是感觉数字电位器用在声音信号上
应该会对声音信号有影响
还是想找专门音频领域的芯片
找到个M62429,不过这个只能调节音量,不带功放功能。

网友:
STA339,TAS5711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始想的也是数字电位器+功放的方案
但是感觉数字电位器用在声音信号上
应该会对声音信号有影响

不会的。声音才多少hz,数字电位器里面其实就是256个抽头用jfet去导通,只要电压在vcc到vee之间就可以正常工作(具体你得查查手册)。有可能得用负电压以确保dc平衡。

网友:
基本上5w带音量调节的是没有的。20W就有。TI的TAS系列,ST的STA系列,ESMT 的AD8系列。单纯调音量的有M62429。带输入切换的音量控制PT2313,TDA70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PGA2310,就是有点小贵

正在做一台功放就打算用这个^_^

网友:
PAM系列有,目前被diodes收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