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谁能推荐一款BOOST电源芯片,需要能外扩MOS管的!

楼主(2020-04-24):
能像图片中的这种芯片就很OK了,谢谢!汇出了图纸,就是找不到此芯片。

网友:
TI上面搜索一下

网友:
这个

,大概3毛左右

楼主:
TI那边没有这种SOT23-6封装的。

网友A:
同一厂家,貌似有你这个脚位的,型号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厂家,貌似有你这个脚位的,型号忘了

我找找,谢谢

网友:
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
我想和你说的是,3842就可以做,淘宝搜12V升24V的电源模块,很多就是3842/3843的

网友:
max1771
有很多便宜的拆机货

网友:
23-6的,内置MOS的,FP6291,TD8208,外置MOS的,ME2169,2179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