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个不错的串口助手,伏特加串口

楼主(2020-04-24):
网站地址:https://www.volt.ink/#
下载地址:https://gitee.com/je0000/Vodka/releases

网友:
在哔哩哔哩上看到过,不错。

网友:
看截图好像不错

网友:
看起来好像很不错

网友:
看着不错,下载试试

网友A:
Qt写的,这个还不错,github有开源分享,感谢作者

网友:
串口波形工具,mark

网友B:
这玩意能测试 串口 USB  数据 然后 自动产生曲线图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能测试 串口 USB  数据 然后 自动产生曲线图吗 ?

有协议的,不是随便什么数据都能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能测试 串口 USB  数据 然后 自动产生曲线图吗 ?

肯定的有协议啊,不过协议很简单的

网友:
稳定性怎么样?与visualscope比怎么样?

网友:
用起来太麻烦,还是用visualscop,visualscop麻烦的是不能对单个变量进行缩放,还有就是时间是没有坐标的,需要自己算时间,其他的都还好

网友:
看起来很高大上啊

网友:
谢谢推荐,看着不错

网友:
二锅头串口表示不服

网友:
看界面可真不错

网友:
作者是俄国人?

网友:
要注册才可以下

网友C:
很多软件看着不错,但是在极限情况下就不行了。我之前用过N多串口助手,最后发现还是sscom最稳定。其他的有时候收数据不全导致怀疑自己程序、硬件问题。

网友:
Mark,串口工具,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Qt写的,这个还不错,github有开源分享,感谢作者

仅仅是外观插件开源

网友:
不错的软件,看样子还有显示波形

网友:
mark一下,串口伏特加。

网友:
mark一下,串口伏特加。+1

网友:
请问协议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软件看着不错,但是在极限情况下就不行了。我之前用过N多串口助手,最后发现还是sscom最稳定。其他的有 ...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软件看着不错,但是在极限情况下就不行了。我之前用过N多串口助手,最后发现还是sscom最稳定。其他的有 ...

同感,串口调试必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软件看着不错,但是在极限情况下就不行了。我之前用过N多串口助手,最后发现还是sscom最稳定。其他的有 ...

没错,发现不同的串口调试软件对USB转串口的支持也不同,有的只能发一帧数据就死掉了,然后重新拔插后还可以发一帧,收发短接在一起就可以连续收发。也不知道这些调试助手的代码有什么区别。

网友:
看起来真不错

网友D:
首先准备测试下低速的115200满负荷会不会被累死,没有的话,再看看接收计数是不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准备测试下低速的115200满负荷会不会被累死,没有的话,再看看接收计数是不是对的 ...

测试结果如何?

网友:
串口工具,不错

网友:
还没有
只是说到那里了,
目前前面网友说的,用了那么多串口助手,唯丁丁的这方面做得最好,
所以斗胆的先觉得楼主这个怕有问题,找时间空了实际来测下

网友:
要注册,但是注册不了

网友:
最好上传到论坛,楼主的下载链接还要注册

网友:
请问各位大师,串口连续快速发送数据到电脑,会干扰键盘或者鼠标,甚至电脑死机,是什么情况?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看起来不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