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里如果房子傍边没有水渠没有河流。化粪池出口接哪里

楼主(2020-04-24):
农村里基本没有像城市那样的排污通道。也不可能像30年前那样,用大肥来给农作物施肥。那化粪池出口通去哪里?现在有的是通到涌里,通到有水的河里,然后水里的鱼把粪便化解掉。但遇到房子傍边没有水流条件怎么办?

网友A:
北方水少,都是只有一个池子,自然渗透走水份,剩下的隔一段时间自己或雇人抽走当肥料。

网友B:
挖一个大坑阿,自然蒸发,然后一部分做肥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方水少,都是只有一个池子,自然渗透走水份,剩下的隔一段时间自己或雇人抽走当肥料。 ...

那这个池就不是用混凝土做了。否则渗不出去。这样泄漏不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挖一个大坑阿,自然蒸发,然后一部分做肥料

露天蒸发也太臭了吧

楼主:
现在地球上的生活污水最后都排到太平洋里。1亿年后。会变成大臭水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地球上的生活污水最后都排到太平洋里。1亿年后。会变成大臭水池吗?

你想多了,难道海里的鱼就不排泄了吗

网友C:
化粪池里面出来的水,可以用清澈来形容,你信不?随便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挖一个大坑阿,自然蒸发,然后一部分做肥料

下雨时把坑灌满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化粪池里面出来的水,可以用清澈来形容,你信不?随便排

露天的会生出无数的蛆。。。。

网友:
挖大抗,上面盖板盖土,全封闭式,我们这全这样。

网友:
挖化粪池,也有一体话的,PVC的,挖大坑埋了就行,隔几个月找人抽走,需要花钱

网友:
化粪池。发酵后无臭味。

网友:
http://www.tmsngj.com/index.php/cn/Product/index/tid/47.html 集成的都是类似这样的,找人砌也行

网友:
我们这一般都是排到河沟里或者南水北调水渠最近修了污水处理厂就不到处排了

网友:
我记得小时候在乡下大便都是到山腰的公共厕所,整个厕所就是一个大坑,大概有一米左右,没有排水口的,大坑分两半,一半四周有围墙,高约两米左右,上面有盖,用于遮风挡雨,中间就两个木柱或者石柱用于踩脚。一不小心就掉进去。。。另外半个坑只有三面两米围墙和一面半米高围墙,用于掏肥料。

楼主:
这么大,哪里有这么大的土地放。哈哈。估计是一个小区共用的了。不是给农村自建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大,哪里有这么大的土地放。哈哈。估计是一个小区共用的了。不是给农村自建房用。 ...

庭院地下啊,看多少人使用就选多大的。

网友:
化粪池流出的水不会很多,经过分解、沉淀不会很臭,可以直接排到小果园或者挖小池子让土壤吸收。

网友:
这个也就两三平米的样子,院子边上挖坑就行了,留好几个抽水孔,

网友D:
农村都有抽粪的啊,满了就花钱找人抽行了,楼主还是不了解农村生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农村都有抽粪的啊,满了就花钱找人抽行了,楼主还是不了解农村生活

叫吸糞车,叫一次多少钱?

网友:
建个沼气池!

隔段时间要清理粪渣的!

网友E:
化粪池修好了,出来的水不臭的,几年你都拉不满,再说了,农村也要肥料,自己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化粪池修好了,出来的水不臭的,几年你都拉不满,再说了,农村也要肥料,自己抽。 ...

我家的化粪池1-2立方左右,楼顶的雨水也收集到化粪池。出口直接通去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叫吸糞车,叫一次多少钱?

十几块一次,一般也就是一两个立方的大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十几块一次,一般也就是一两个立方的大粪。

也不贵。不过我们村没有这种习惯

网友:
浸坑。弄个大一点的茅坑不要砂浆糊墙。保险点砌两个柱子。上面边上砌一圈砖比平地高,防下雨返水,再用水泥板盖住在盖土。平常家用废水足可以消化掉。

网友:
做一个大一点的化粪井,化粪井底部和四周用砖,但是不要把砖缝糊上,自然渗透,我就是这么干的,位置在北方地下水位低

网友:
兄弟,你想多了,在茅房后面挖个坑就好了。弄水泥做防漏,上面加个盖子。你家又不养猪,几年都满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贵。不过我们村没有这种习惯

我们那里之前也是旱厕的。18年左右山东省政府拨款把全省农村的旱厕都改造成水冲的了。每家都给在屋子外面埋个大桶,用作化粪池。满了以后就要各家自己找人抽出来。不愿意花钱你自己掏也行,但是你要是掏出来倒水沟里,估计邻居就会骂你了。我们那里现在都很少用大粪施肥了,太麻烦不如化肥省事

网友:
化粪池用2级或3级的,在出口位置就只有水出来了,没有固体了,后面接个渗水井(国内做法),或者接分叉型的管状渗水系统。
可以在油管搜索“septic system”,有好多野外小屋或农场房子做污水处理系统的视频。

网友G:
我家就农村 水泥池 没有出口 全封闭 不臭   降解后都是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家就农村 水泥池 没有出口 全封闭 不臭   降解后都是清的

没有出口,里面气压积累,上面的东西会不会掉下来有困难?

网友:
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全封闭 上面盖了水泥板的那种封闭

楼主:
我总结一下:化粪池没有出口的情况下。有两种方法解决溢出问题:第一.定时定候叫吸糞车来吸糞。第二.在地上挖大坑池底不封闭让化掉的屎水渗进地下。这两点都有个前提就是盖好不能让雨水进去。如有漏洞楼下补充

网友H:
把雨水引入是错误的
另外楼主的化粪池现在是什么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雨水引入是错误的
另外楼主的化粪池现在是什么结构?

化粪池有两格,出口直接排到涌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化粪池修好了,出来的水不臭的,几年你都拉不满,再说了,农村也要肥料,自己抽。 ...

按标准的三格做,出水口比最高点低三,四十公分。
十几年没抽过。泥沙太多了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池就不是用混凝土做了。否则渗不出去。这样泄漏不臭吗?

用砖块砌化粪池,砖块之间留间距用于渗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雨水引入是错误的
另外楼主的化粪池现在是什么结构?

我家的化粪池从视频里截图给大家看看。主体分三格,第一级是大格,第二格和第三级是小格。三格之间在低部相通。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家的化粪池从视频里截图给大家看看。主体分三格,第一级是大格,第二格和第三级是小格。三格之间在低部 ...

在底下沟通似乎不大对吧,我看人家都是从中间用管子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底下沟通似乎不大对吧,我看人家都是从中间用管子通的

可能节省成本吧。这不是我的主意。

网友I:
我家也刚修房,以前是旱厕,这次改为冲水的蹲便器,我本计划做三格化粪池,但是空间有限,最终只做了一个长宽1米,深度2米的坑,厕所的粪便和厨房的污水都排到这个坑里,坑是砖头砌的,外层水泥。我们老家全村都现在还在用旱测,所以不可能有下水管可以排,也不可能有人来抽粪,我计划买一个抽粪的排污泵,一个大塑料罐,到时候用泵抽到罐里,用三轮摩托车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家也刚修房,以前是旱厕,这次改为冲水的蹲便器,我本计划做三格化粪池,但是空间有限,最终只做了一个长 ...

我们这个是80公分左右。你2米好容易淹死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个是80公分左右。你2米好容易淹死人。

坑上面盖盖水泥板,并且位于一个小屋子,屋子带门。其实我们的旱厕的粪坑更大,直径三米,深度也接近三米。并且前后院各一个水窖,后院的水窖能装15方水,可能我们自小就很注意,所以没发生粪坑淹死人的事情。

网友J:
雨水要通到化粪池干嘛呢?真是奇葩

网友K:
埋管子排菜地的粪池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J:
雨水要通到化粪池干嘛呢?真是奇葩

不知道水电工为什么这样做。可能是想用雨水冲洗化粪池吧。反正有管排出

楼主:
引用 网友K:
埋管子排菜地的粪池里去

马桶到化粪池的管道应该尽量缩短。太长容易堵塞。

网友K:
引用 楼主:
露天蒸发也太臭了吧

不但㚖,热天会生很多蚊虫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桶到化粪池的管道应该尽量缩短。太长容易堵塞。

化粪池就在房子边上,水泥板盖着,进大粪的另一边放管子,防止化粪池溢出来,出口和入口中间隔开,但池底是通的,防止飘浮的大便直接从出口流走。这样入口这边大便发酵后不怎么臭的水就从出口流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但㚖,热天会生很多蚊虫

30年前我们的厕所就是一个陶瓷的水缸上面放一块木板(大约20公分宽)。屙屎时就是端在木板上。下面全是蛆虫。屎跌下去后一会儿时间就会被吃光。屎缸周围插4条木棍用纤维袋遮住就成了厕所。下雨天还要担遮。

网友:
引用 楼主:
30年前我们的厕所就是一个陶瓷的水缸上面放一块木板(大约20公分宽)。屙屎时就是端在木板上。下面全是蛆 ...

我家原先老房子也是拉屎直接掉粪坑里,因为满了后会溅一屁股,就在坑里斜放一块木板缓冲,但是蛆会顺着木板爬上来,满地都是,还要专门放个扫把扫蛆,热天就再抓把扇子赶蚊子。

网友:
自然流出蒸发就可以了,流出来的水是清澈的

网友L:
我這邊是第一格上面通,第二格下面通。第一,三格都開抽糞口,正常第一格的口是不用弄開的,就怕衛生巾。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這邊是第一格上面通,第二格下面通。第一,三格都開抽糞口,正常第一格的口是不用弄開的,就怕衛生巾。 ...

我们擦屁股的纸巾也充进去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们擦屁股的纸巾也充进去

擦屁股紙沒事。以前怕爛人用報紙擦,現在怕爛人扔衛生巾。

楼主:
引用 网友L:
擦屁股紙沒事。以前怕爛人用報紙擦,現在怕爛人扔衛生巾。

自己家不怕,谁为自己害自己。

网友:
满满的粪臭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水电工为什么这样做。可能是想用雨水冲洗化粪池吧。反正有管排出 ...

以前小区雨污不分离,现在都是分离的。
乡下就无所谓了,不堵就行。

网友(2020-11-26):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看世界
目标分论坛:阿莫推荐
移动时间:立即移走

网友(2022-10-27):
上面有坛友说抽一次十几块钱,怎么可能。
我刚刚找人抽2个池,花了900(抽300一个,顶部没预留孔,让水钻打孔150一个)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家居装修

网友M:
做化粪池千万做好防水,不然渗漏后地下水污染。

网友:
引用 楼主:
露天蒸发也太臭了吧

化粪池,都有盖子的呀!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做化粪池千万做好防水,不然渗漏后地下水污染。

地下水污染会怎样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地下水污染会怎样

会咋样?如果自己用地下水就又吃进去了,你不用一样跑到地下河流中影响别人。貌似不伤害自己就可以不用管,实际就是这属于乱排放,污染地下水源属于违法抓到了就罚款。

网友:
引用 网友M:
会咋样?如果自己用地下水就又吃进去了,你不用一样跑到地下河流中影响别人。貌似不伤害自己就可以不用管 ...

见过一口百年老井,现在出来的水都是臭的,以前洗衣吃水都靠这口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