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RO ARM 最新版V8501破解包问题

楼主(2020-04-24):
IAR FOR ARM发布了最新版本V8501,

好不容易在俄文网站下到crack, 可是crack说明文件全是俄文,打开后是乱码,但肯定是俄文,
我上传上来,如果哪位网友认识或者有朋友识俄文翻译一下,造福坛友!

网友:
google 机翻
不幸的是,修复程序不会激活许可证,而只允许编译器和调试器(及其dll组件)忽略任何许可。因此,经过处理后,LicenseManager将继续显示没有许可证。
   因此,在IDE的第一次启动时,将向所有人显示有关缺少许可证的警告,因为IDE本身位于不同的目录(公用)中,并且治疗师未对其进行修改。但是,这不是必需的,因为在要求激活的弹出对话框中,最底部有一个复选框,该复选框不允许在后续启动时显示此警告。它被称为:“启动时不要为此产品运行向导。”在此处打勾,IDE在启动时将不再打扰您。

网友:
从iar / {platform} / bin和iar / common / bin运行

网友:
并不激活,只是跳过相关的判断

楼主:
高手!谢谢,翻译逆天啊!

楼主:
我试验一下!

楼主:
刚才试验了下,的确破掉了,但LicenseManager提示没有破解,编译没问题!

网友A:
哪个网站?有没有RL78的?

楼主:
我整理下:
把iarpatcher32.exe文件拷贝到
iar/ARM/bin和iar/common/bin  目录下以管理员权限运行即可!

这个属暴力破解,有个遗憾就是不提供“IAR library source for arm” arm库源代码,也就是说只提供二进制
的库,这个估计大家都不会去研究!所以不影响开发,这年头什么人都有,如果介意要源代码的,就不要安装了·!

网友:
IAR 8401不香吗?

网友:
果真是霸气……目前,还不急,坐等完美和谐

网友:
iar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干嘛?自己放一个可以搜集IP地址的注册机,不好吗??????

网友:
一直在用7.80。请教一下,如果安装了新的8系列,以前的工程会不会有兼容问题?如果没有兼容问题的话,想试试新版本。

网友:
能激活的最后一个版本是8.40.2,还不赶快找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网站?有没有RL78的?

我也在用RL78
版本稍旧一点。

唯一不好的地方是,针对中国的R7F0Cxx,不能生成IAR的代码。只支持自家的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