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采集张力传感器,帮忙看下直流分量加的对不对?

楼主(2020-04-24):
需要用AD620采集一个张力传感器,然后供STM32的AD采集。

输入是正负5mv,AD620增益20倍,OP07增益10倍

请问,这个U3的直流分压,把负电压太高,电路有没有问题?

仿真是OK,输入-5mV时,输出0.94V,,输入5mV时,输出2.94V,0V时,输出1.94V

===========================

可以去掉U3吗?把直流分压直接加在U2上,是不是加了U3更稳定?

U3运放,4脚应该接-5V还是GND?

电路仿真如下:

网友A:
张力传感器一般不是桥式的吗,内置PGA的24bit  adc 不香吗

网友B:
可以去掉U3不过偏执需要变成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张力传感器一般不是桥式的吗,内置PGA的24bit  adc 不香吗

不是称重,需要高速ADC采集,然后PID调整电机。

普通的称重传感器怕反应速度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掉U3不过偏执需要变成负电压

好的,多谢

一个7660,供一个AD620+2个OP07,吃得消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

一个7660,供一个AD620+2个OP07,吃得消不?

当然可以这两个运放功耗才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称重,需要高速ADC采集,然后PID调整电机。

普通的称重传感器怕反应速度跟不上 ...

高速采集对前置运放是有要求的,SR要大点

网友D:
楼主做什么的?会用到张力传感器?表面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采集对前置运放是有要求的,SR要大点

AD620应该可以,增益也不大,只是称重芯片好像是慢了点,好像才几十hz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做什么的?会用到张力传感器?表面张力?

有个新产品在前期研究中,类似恒张力拉带机,卷带机

网友A:
建议你仔细阅读一下张力传感器的说明。或者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仔细阅读一下张力传感器的说明。或者贴一下

就这种张力传感器,或者说称重传感器,桥式电阻应变片,4线

5V激励电源的话,电压变化范围在正负5mV之间。

网友E:
这不就是称重传感器么,都是电阻应变片,电桥,
电路处理下零点,程序里处理下线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就是称重传感器么,都是电阻应变片,电桥,
电路处理下零点,程序里处理下线性度 ...

电路零点就不处理了。打算程序里处理,设个基准点偏差

线性度也需要考虑吗? 应变不是1mV/V 吗?

网友A:
高速的桥式AD芯片也有不少,ADI TI都有对应的产品。线性度需要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的桥式AD芯片也有不少,ADI TI都有对应的产品。线性度需要标定。

能推荐下性价比高的芯片吗?

看了下AD7190,AD7192这些,价格太高了。

设想的是2ms采集一次,然后10-20ms运行一次PID,也就是起码要500Hz以上,最好是1KHz

HX711这些只有80Hz

网友:
楼上几个说的是对的 ,就是一个普通的桥式传感器,不要用AD620,价格贵,这个仪放手机射频干扰很厉害;我刚出道的时候才用这种方案,现在都用PGA集成的ADC了,很便宜,10几块就可以了,分辨率一般都是24位的;
推荐CS5530 也可以,5V供桥;
AD7打头的应该也可以还有TI的 ADS1230 等等很多都是集成PGA的 ,对了CS5530是阉割版的,没有PGA,放大倍数固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下性价比高的芯片吗?

看了下AD7190,AD7192这些,价格太高了。

太多了,你可以试一下国产的CS1237,不过不推荐国产的。TI 的 ADI MICROCHIP的可选的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多了,你可以试一下国产的CS1237,不过不推荐国产的。TI 的 ADI MICROCHIP的可选的好多。 ...

好的。多谢了。

坛里找到一张ADS1232的图,芯片周围那一圈四方加锡是做什么用的? 圈起来然后单点接地?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了。

坛里找到一张ADS1232的图,芯片周围那一圈四方加锡是做什么用的? 圈起来然后单点接地? ...

正好我也有 METTLER TOLEDO 的天枰的照片,也是ADS1232,这个芯片我也用过;

这个板子和你的应该是同一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好我也有 METTLER TOLEDO 的天枰的照片,也是ADS1232,这个芯片我也用过;

这个板子和你的应该是同 ...

有可能就是你拍的图哈,我是从论坛里找到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就是你拍的图哈,我是从论坛里找到的图。

果然就是我拍的,SN  号码一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了。

坛里找到一张ADS1232的图,芯片周围那一圈四方加锡是做什么用的? 圈起来然后单点接地? ...

看着像预留焊接屏蔽罩的,可能强干扰环境或者emc emi通不过时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多了,你可以试一下国产的CS1237,不过不推荐国产的。TI 的 ADI MICROCHIP的可选的好多。 ...

对比了价格和参数,选了2个型号,CS5532和AD7192。测试下效果。不知道哪个精度更高一些,更稳定一下。

网友:
AD7192   好点

不过没有外置运放的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