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寸RGB屏,屏幕需要的AVDD,VGH,VGL你们通常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20-04-24):
第一次搞屏幕,我的电源是5V的,稳到3.3V给TKM32F499用
屏幕的AVDD要9.6V,VGH要18V,VGL要-6V,按我的想法是要用3个DC-DC芯片去处理,但我看别人的底板,都一个DC-DC芯片,外加一些二极管电容电感的就好了,这样不是这三路电压没那么精准了

网友:
有稳压二极管,Vcom要准一点就行,其他有点误差没事的

网友:
参考正点原子的,,,,

网友(2020-12-03):
可以考虑用MP1530DM-LF-Z来处理

网友:
MP1541,用电容做电荷泵

网友:
我们的是用一个PT4103搞定的,网上有很多方案,很多DC-DC芯片都可以干这个事情,更大胆的是连这个芯片也不要,直接拿那个背光芯片来升压算了,要求高的也可以用独立的专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