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寸屏 800x480 电容触摸 没有信号 怎么回事?

楼主(2020-04-24):
7寸 800x480 电容触摸屏 好用吗?

求解决

我看触摸IC是GT911

1.RST   接到芯片的PIN60
2.VCC   3.3V
3.GND
4.INT    接到芯片的PIN61
5.SDA    接到芯片的PIN27
6.SCL    接到芯片的PIN29

示波器查看 RST 有复位信号
SCL 和 SDA 没有波形 高电平

楼主:
int GUI_TOUCH_X_MeasureX(void);  int GUI_TOUCH_X_MeasureY(void);

网友:
这不是一个合格的帖子

网友:
有的触摸芯片需要下载固件的。你看看这个是不是。

网友A:
是不是用的811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的811的程序

固件宏定义是 GT911 并且
代码写在Lib里面看不到,淘宝客服也不太懂这些

网友:
固件出厂肯定有的,量下VDD,INT 的电压

网友B:
你是跟板子一块买的吗,这个要加驱动才能跑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跟板子一块买的吗,这个要加驱动才能跑起来的

带TK32F499的板子是买的官方的,液晶是自己画的

VCC:3.3V
INT:1.2V  信号

SDA 和 SCL 无信号

楼主:
GUIConfig.h里有
#define GUI_SUPPORT_TOUCH         (1)  // Support a touch screen
#define USE_GT911_CTP          1
#define USE_RTP          0
#define USE_CTP          0
#define New_CTP                 0
#define use_XPT2046      0

但是 设置
#define USE_GT911_CTP          0
#define USE_CTP          1

接下来问题是 出现下面4个错误
..\OBJ\tk499.axf: Error: L6200E: Symbol GUI_TOUCH_X_ActivateX multiply defined (by tiky_lcd_app.o and touch_ctp.o).
..\OBJ\tk499.axf: Error: L6200E: Symbol GUI_TOUCH_X_ActivateY multiply defined (by tiky_lcd_app.o and touch_ctp.o).
..\OBJ\tk499.axf: Error: L6200E: Symbol GUI_TOUCH_X_MeasureX multiply defined (by tiky_lcd_app.o and touch_ctp.o).
..\OBJ\tk499.axf: Error: L6200E: Symbol GUI_TOUCH_X_MeasureY multiply defined (by tiky_lcd_app.o and touch_ctp.o).

估计是  emWin.lib 里面定义了
GUI_TOUCH_X_ActivateX,GUI_TOUCH_X_MeasureX  这几个函数,
所以导致不能使用 上面4个  对吧?

网友C:
GT911是带固件的,不需要下载,检查I2C地址,GT911在上电复位时候的INT为输入状态,复位完成后,INT才是输出(对应MCU为输入)
根据INT的输入状态来决定GT911的I2C从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GT911是带固件的,不需要下载,检查I2C地址,GT911在上电复位时候的INT为输入状态,复位完成后,INT才是输 ...

多谢多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D:
TK32F499刷800*480,的GUI流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TK32F499刷800*480,的GUI流畅吗?

性能:没法跟STM32F499比,差很多(个人认为)
价格:STM32F499(29元)+SDRAM(2元)=31元,而TK的25元+外置FLASH(1.5元)  便宜4.5元
TK因为是国产,我喜欢用国内的所以选择了这款,你自己综合考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性能:没法跟STM32F499比,差很多(个人认为)
价格:STM32F499(29元)+SDRAM(2元)=31元,而TK的25元+外 ...

我还是刷个小屏比较靠谱480*272比较靠谱, 800*480还是用F1C100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