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规则优先权设置不了怎么跛?

楼主(2020-04-24):
想设置铺铜与走线之间的间距,设置如下:

新规则,查询条件为InPolygon,间距设置为20mil,但是重新铺铜间距并没有加大,把数值加大一样子。然后看了下优先权,里面铺铜间距提到第一位,但是前面使能的勾选框不知怎么的,怎么点也点不上,其他下面的 规则也是一样子,只有最后的所有间距是勾选中的,也取消不了。请教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我记得以前这里是正常的,我设置了铺铜间距也是一直可以使用的,不懂今天怎么了用不了?

网友A:
实在搞不定,重新建一个PCB文件,再带网络COPY过去.重新设置规则看看.
我遇到过PCB文件损坏导致的奇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搞不定,重新建一个PCB文件,再带网络COPY过去.重新设置规则看看.
我遇到过PCB文件损坏导致的 ...

板子drc通过,最后是在多边形管理里设置解决的,但是设置这个,他也是添加一个新规则,查询条件挺长的。还是不明白这里的规则怎么用不了了。

楼主:
我不是钓鱼的,我只是个人学习使用。怎么我这个问题没有人碰到过吗?都没有人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