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南瑞安全芯片NRSEC3000

楼主(2020-04-24):
设备已经安装了,突然被告知需要使用南瑞NRSEC3000+APN专线接入安全平台,前端采集设备设计好了怎么能塞个安全芯片呢?!!!默默说了一千句脏话!
哪位坛友有过经验的,麻烦指点一下!如果有相应开发调试经验的,可以有支付技术咨询费用。
问题一:开发时,NRSEC3000使用哪种加密方式SM1、SM2、SM3 hash?
问题二:开发NRSEC3000时,有没有什么辅助设备进行通讯联调?
我们的前端采集原理:

一共4个设备通过4G路由器映射到一个端口发送给后台

改造方案一:设计一个带NRSEC3000的TCP/IP透传的模块

难点:使用什么透传方案?NRSEC3000怎么使用?

改造方案二:重新开发路由器,由路由器统一加密解密

难点:但我们公司搞研发的就5-6人,大家都没有路由器开发经验!

谢谢各位坛友了!

网友:
调试需要用到南瑞的安全接入平台,你发的加密数据经过安全接入平台解密后,传到位于安全接入平台后面的后台服务器

网友A:
没经验的话,找电力用的通信管理机,有支持NRSEC3000透传、带4G无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经验的话,找电力用的通信管理机,有支持NRSEC3000透传、带4G无线的。

通信管理机是指这种加密安全认证网关吗?

硬件构架

  • 采用NXP的i.MX6UL解决方案。外接256MB DDR3 RAM,4GB eMMC FLASH,linux操作系统;
  • 由于CPU内部集成两个MAC控制器,可引出2个10M/100M网口;
  • 数据加密采用外置SPI接口的加密芯片(SSX1617-C);
  • SM2非对称加密芯片采用NRSEC3000。
  • 非对称加密芯片预留可扩展接口,支持标准国密型号:SSX1314芯片
  • CPU本身有两个RS232串口;
  • 4GLTE模块通过采用接口版的形态连接;

网友B:
还有种比较简单的方案,你的4G买vpn卡,连到你公司配对的设备,通过公司加密网关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种比较简单的方案,你的4G买vpn卡,连到你公司配对的设备,通过公司加密网关上传 ...

这种方式不行的,一定要走APN专线和安全平台,国家规定

网友:
一声叹息 没别的

楼主:
不做没饭吃的,多难也得做啊

网友:
可以看一下这个贴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85154-1-1.html?_dsign=5ef5337b

网友:
我只是搬运工

楼主:
谢谢!这些都是好东西,得好好研究!
兄台肯定有经验,你觉得哪个方案实施起来方便?

网友C:
我们设备接入省调,地调都是由业主买好的加密服务器,只给我们端口用就可以了。
这个加密要是两端都是自己的设备,那好做。要是调度那端是别人的设备,协议什么的都要搞清楚,那就不好玩了。
这个加密其实并不复杂,先根据公钥与随机数生成私钥,然后与对侧握手确认私钥。然后就是用户数据加密解密了,要传送的数据送到芯片加密后读出,打成IP包发到对方,对方收到后,解IP包后,把加密数据送到芯片进行解密后读出,得到原始用户数据。
数据量不大,可以在路由上开发。如果数据量大,加解密可能速度跟不上,就做加密网关设备,关键是两端的设备协议一样,能握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设备接入省调,地调都是由业主买好的加密服务器,只给我们端口用就可以了。
这个加密要是两端都是自己 ...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信管理机是指这种加密安全认证网关吗?

这个是国网10M纵向加密的,加密芯片是江南所的,不是南瑞的。NRSEC3000是面向DTU、在线监测等的。
而且南瑞的10M纵密可能价格你也吃不消,1M的要3000不到,10M的可能要8000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直接STM32上接加密模块,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谢谢!明白了
加密机的价格确实吃不消,准备上马加密芯片,开发带安全芯片的路由器

网友:
电力行业的,以后可能会用到,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