孵蛋日记--连载孵化小鸡过程

楼主(2020-04-24):
       不知道直播孵化小鸡放这个板块合不合适。            上个学期(一年级)儿子学校的科学实验周是孵小鸡。小鸡孵化出来了儿子很想领养一只,但是我和我老婆觉得家里没地方养就没同意。结果儿子心心念一直想着孵小鸡的事情,多次暗示可不可以孵小鸡,还设计了这个作品:
大型鸟类发育过程:

这次疫情宅家里太久了,又看到了手机上一个韩国人使用1.5升的饮料瓶孵化小鸡的视频。儿子开始是一定要我找2个饮料瓶+蛋托给他孵小鸡,拗不过他,去楼下小店买了2瓶350ml的农夫+买了些鸡蛋要了一个蛋托。
回来儿子把瓶子和蛋托剪了装起来,说还要温度显示,因此又给他用OLED+SHT30改了一个温湿度计。儿子还问家里有没有风扇和电阻。儿子把温湿度计和蛋托塞到剪开了饮料瓶里跟我说太小了,根本塞不下。这时我才对儿子说要孵化小鸡引起重视。
       第一步让他找到孵小鸡的视频,看了下视频中用大饮料罐,里面塞了2X3个鸡蛋,放在蛋托上。瓶子的一个口子上用电阻+风扇做加热。另外一端是水盘来保持一定的温度。但是饮料瓶太小了点,小鸡孵化出来后动不了。因此跟儿子说我们做一个大的。

用纸箱,这样小鸡孵化出来可以自由活动下。
       第二步,方案决定下来了开始动手做了,找了一个纸箱,用手上现成的开发板改代码增加一个孵蛋模式,配合上位机做温度显示。然后PWM输出接电阻和风扇用来加热。孵化温度为38度,大于38就减小占空比直到0,小于就一直增加占空比直到100%。

最简单的开关型控制,没PID等。跟儿子说好先试运行3天,可以我们就到淘宝上买受精蛋来孵化。试运行一天多时间儿子就来问我什么时候买鸡蛋,看了下宝贝介绍要3天后发货,看温度控制还可以,就先拍了蛋准备起来。
        第三天,拿到6个受精蛋。儿子迫不及待的把蛋放到孵蛋箱里面,还拿出一个蛋”不小心“打碎了说要用保鲜膜包着孵蛋(看了网上的照片),跟儿子说要用保鲜膜孵蛋难度很大的,要消毒,还要打药,有很多注意点,不是一张图片说可以这样孵蛋就可以孵化出来的。
专门找了一个视频是把鸡蛋壳切开后,拿出来,再倒回到蛋壳中孵化,中途不断的观察,不断的打消毒针,营养针,UP主还不断说要很小心的打针,多了或少了小鸡都会死。儿子这才觉得鸡蛋打碎孵化是对馊主意,不适合普通人孵化小鸡。

儿子还学会了在我手机上把这张图加了标注。
     我让儿子每天写孵化日记,记录翻蛋,有没有观察到黑点等。养成做记录的习惯,也便于事后做总结。

关于孵蛋箱湿度的控制:开发板用24V供电,一开始试运行时电阻的发热功率是20W左右,里面也没放水。温度上升速度还是在能接受的范围内,后来开始孵化鸡蛋后,里面放的水倒出来了,箱子中的湿度升高了20W的发热功率就不够了,温度上升的很慢。
因此把发热功率加大到30W不到点。又改了开发板程序加了DHT11测量温湿度,结果发现湿度只有30%多,离网上说的60%到70%相差老远。多放些水瓶装水也没效果,最后改为使用纸巾从一个瓶子吸水流到另外一个低处的瓶子,然后风扇对着湿纸巾吹,
湿度可以达到40%左右了。中间就是湿纸巾的加湿设计。

湿度上来后,发现加热爬坡又很慢,不给力了。湿度大了后比热容大了,发热装置需要更大的加热功率,最后并电阻,把发热功率加大到38W多,整个系统加热速度在能接受的范围内。
异外:今天是孵化的第8天,昨天晚上修改程序没关TIM1_CR1_CEN,直接设置PWM的参数,结果运行一段时间后PWM不输出了,结果早上起来看晚上12点后停止了加热,温度曲线下降到20多度的室温。
早上紧急烧录了老版本程序,找新程序的问题,最后发现先关下CEN,再设置PWM参数,最后开CEN,这样在不会没PWM输出。
      心想着这么长时间没加热小鸡是不是死了。下午观察了下发现有2个蛋里面的小鸡动的很活跃,当时看到小鸡动的画面觉得很激动。自己动手孵蛋,里面的小鸡经历了6个小时没加热还活着。2个里面可以看到血管,但是没看到小鸡在动,情况不明。1个里面根本没发育

孵小鸡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虽然后面不一定会成功孵出小鸡来,但是我觉得自己动手,观察小鸡的孵化过程还是很有意义的,我现在比儿子对孵小鸡还上心。之前像学校里面的孵小鸡放进孵蛋器里面孵化,中途并没有让小朋友们可以认真观察(实际也不好操作,让全班每个人每天把鸡蛋拿出来观察下估计小鸡孵不出来了)
这次可以近距离的每天观察小鸡的发育情况很有教育意义

网友:
感觉更像是在培养小电工
注意让小孩远离含铅焊锡

网友:
孵出来了要养大吗,养大了要吃不

网友:
我上次的鸭蛋没有孵出来,都臭了 :)

网友A:
哪里能买到受精鸭蛋?

这段时间娃娃让买只小黄鸭养,淘宝一搜,小黄鸭几十块一只!

几块钱一只的要300只起才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能买到受精鸭蛋?

这段时间娃娃让买只小黄鸭养,淘宝一搜,小黄鸭几十块一只!

鸡蛋是淘宝买的,2块一个,买了6个。

网友B:
家里养的两只虎皮鹦鹉月初下了四个蛋,按理论值计算今天应该是第一只小鸟出壳,刚才看了一眼,还没有出壳

网友C:
孵鹌鹑蛋就好了,家里养两只鹌鹑还是可以的,一个小笼子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孵鹌鹑蛋就好了,家里养两只鹌鹑还是可以的,一个小笼子搞定

养鸽子不更好!

网友:
很有趣,可以培养小孩的动手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养的两只虎皮鹦鹉月初下了四个蛋,按理论值计算今天应该是第一只小鸟出壳,刚才看了一眼,还没有出壳 ...

鹦鹉自己在孵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鹦鹉自己在孵蛋吧?

是鹦鹉自己孵蛋,这一天急坏了,看了两次,再不敢多看了

网友D:
用泡沫箱保温效果好

网友:
厉害!以前我妈一辈的,会用灯火看鸡蛋是否能孵出小鸡的。然后真的有孵出小鸡群。

网友E:
也打算自己做个小孵化器给孩子孵两只,问题是孵出来没法养,家里养两只鸡太吵,没法处理啊,以前给买过小鸡,晚上叫的太吵了

网友F:
2点建议,
1.在抖音上看到过,定期用针管加消毒药水,没说什么
2.我曾经用电阻给蝈蝈做加热垫,但是发现电阻加热后,有异味,也许你的点质量好,或者温度低吧,没味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2点建议,
1.在抖音上看到过,定期用针管加消毒药水,没说什么
2.我曾经用电阻给蝈蝈做加热垫,但是发现电 ...

第1点的视频可能跟我看到的是同一个视频,UP主把蛋壳切开,里面的蛋白蛋清倒出来又倒回蛋壳里面,做了开壳手术过,所以孵化的时候不断的要打针。
2:电阻是有些味道,加热时间长了就闻不到味道了,我试运行了3天才放的鸡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泡沫箱保温效果好

家里没有合适和保温箱,就使用纸箱代替了。

楼主:
今天是孵蛋的第10天,第8天时的加热停了7个小时:
好在后来观察鸡蛋没有因这次停止加热全军覆没,最新的观察结果是:

有3个蛋可以看到明显的小鸡在里面动。蛋壳上血管明显,有多条。
有1个蛋蛋壳上血管很少,也没观察倒明显的小鸡在动,估计挂了
还有1个蛋一点动静都没有,在灯光的照射下蛋壳内壁有斑驳的透光点,蛋壳不光滑:可能是鸡受到惊吓后下的蛋,本身没受精都说不定。
昨天做了第二套加热系统放里面,第二套设置的加热判断点是小于36度加热,这样平时的恒温全部由设置为38度的第一套控制,当第一套不工作或打开箱子后温度下降很多需要回到38度时2套加热装置一起工作。

网友G:
我家的小鸡出来两周了,纸箱+电热带+温控表+水+小褥子,鸡蛋是自家的

网友H:
去年孵的,用的汽车加热坐垫,水袋,泡沫保温,接入了移动的设备云,可以实时显示温度,湿度。
鸡蛋是从网上买的受精卵,但是只有6石有胎动,最后孵出了4只(3公1母),前几天刚炖了,真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家的小鸡出来两周了,纸箱+电热带+温控表+水+小褥子,鸡蛋是自家的

请教下小鸡孵出来后喂的是什么饲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去年孵的,用的汽车加热坐垫,水袋,泡沫保温,接入了移动的设备云,可以实时显示温度,湿度。
鸡蛋 ...

按现在的流行语,这个孵蛋是叫云孵蛋!
孵出来养了多久后吃了?我今天才仔细看了买的蛋的宝贝说明,里面说6个月就可以产蛋,你家的母鸡有下单了吗?

网友:
可以用废弃的电饭煲改装孵蛋器,电饭煲自带加热盘,孵3,5个蛋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打算自己做个小孵化器给孩子孵两只,问题是孵出来没法养,家里养两只鸡太吵,没法处理啊,以前给买过小鸡 ...

上面有人说的虎皮鹦鹉之类的小型鸟类倒是可以考虑自己孵化后养在家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现在的流行语,这个孵蛋是叫云孵蛋!
孵出来养了多久后吃了?我今天才仔细看了买的蛋的宝贝说明,里面 ...

还真是差不多6个多月就下蛋,去年五一带回来家养的,大概12月份开始下蛋,不过就一只母鸡,另外两只公的炖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已经很大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小鸡孵出来后喂的是什么饲料?

生在农家,没有用多少饲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1点的视频可能跟我看到的是同一个视频,UP主把蛋壳切开,里面的蛋白蛋清倒出来又倒回蛋壳里面,做了开 ...

对,我们应该看的一个视频,鸡蛋上面环形切开的,注射灭菌药水

网友I:
真的很耐心,我孩子说要敷小鸡,我说好好学习,长大了再 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的很耐心,我孩子说要敷小鸡,我说好好学习,长大了再 研究。

禁不住儿子心心念要孵小鸡啊

网友B:
唉,盼了20天,小鹦鹉出来一只,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了,也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有点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盼了20天,小鹦鹉出来一只,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了,也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有点难受 ...

我之前养白文鸟, 前后应该有10只了, 基本上就1-2年就挂了;   生过几窝的蛋, 孵出过2次, 没有一次能养活;

闹心,之后不养了;

虎皮鹦鹉比较好养,保证水喝和饲料,养个10年8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盼了20天,小鹦鹉出来一只,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了,也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有点难受 ...

可惜了

网友B:
还有三颗蛋,再等等,希望不要团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三颗蛋,再等等,希望不要团灭

之前有没有照过蛋,看里面的发育情况?鸟爸鸟妈在孵蛋的话,人类去看蛋可能吓到鸟放弃孵蛋了,我瞎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有没有照过蛋,看里面的发育情况?鸟爸鸟妈在孵蛋的话,人类去看蛋可能吓到鸟放弃孵蛋了,我瞎猜的。 ...

没照过,太小不敢用手动;但隔三差五的趁母鸟出来的时候,会打开繁殖箱的盖子看一下,感觉没有影响到母鸟孵蛋;人类的环境吗,不可能没有一点声音(野生的环境也不可能没有声音),白天外面声音大了。母鸟会短暂的出来一下,然后马上进去,晚上整晚不出来;剩下这三颗蛋还在尽心尽力的孵着

楼主:
今天是孵小鸡的第18天了,杭州的天气室外温度有30多度,很热,照蛋发现小鸡都不怎么动了。网上看了下这个时期的小鸡开始用肺呼吸,需要充足的氧气。天气热的时候还需要凉蛋。中午把箱子打开凉了半小时,不知道小鸡能不能撑下去,后面需要小鸡有活力自己啄壳而出。

楼主:
这次一共孵蛋5个。其中2个没发育,1个发育到第9天的样子挂了,2个在20天左右挂了。总结教训,下回再孵。
附件是孵化的3D演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照过,太小不敢用手动;但隔三差五的趁母鸟出来的时候,会打开繁殖箱的盖子看一下,感觉没有影响到母鸟 ...

你家的鹦鹉孵化出来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家的鹦鹉孵化出来了吗?

给大家汇报一下:
1、4.27出壳一只,死的,原因不明
2、4.28出壳一只,活的
3、5.1出壳一只,活的
4、推算最后一只如果5.3号出来就出来了,不出来就出不来了,预留一天,打算5.4号从繁殖箱里取出来,并打开验证一下到底是不是白蛋,5.3号早上,这鸟简直是成精了,自己把蛋从繁殖箱弄出来了,就放在笼子里了,居然没有打碎,我打开验证了一下,妥妥的白蛋;从繁殖箱弄出来一个鸟蛋,对这只鸟来说我觉得是项大工程,且它怎么判断的这个蛋敷不出来了呢?自然界太神奇了
5、目前两只小鸟健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大家汇报一下:
1、4.27出壳一只,死的,原因不明
2、4.28出壳一只,活的

动物的能力真的很神奇!
五一在厂里加班时,发现一排百叶窗台上都是鸟叼来的草,还有鸟的叫声。我爬上窗台一看竟然是一窝麻雀。3只半大的麻雀挤在一个拳头大小的地方。
一长排窗台上都是草做的窝,工程量不小啊!
节后再去看,3只小麻雀不在了,但是窝里竟然多了一个蛋。今天再去看又多了个蛋。
后来去看了厂房里同样结构的另一个窗台,有一个窝里竟然也是3只小麻雀,不知道是不是五一看到的那窝移过去的。
在另一个窝里还发现了4颗蛋。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小鸟出窝的那一刻!

网友:
真是厉害的我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