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 Tach(FG) 信号输出的 BLDC 风扇转速和堵转检测

楼主(2020-04-25):
这两天在研究这个问题,查了一些资料,也看了一下以前的相关贴子。

1. 求助一个电路图. 风扇检测.检测有无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4615-1-1.html

2. 如何监测风扇状态?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72581-1-1.html

3. 如何检测一个DC24V的风扇是否工作?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555162-1-1.html

大家都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案。

下面是实验原理图和对应的测量波形:

风扇电压: 12VDC
风扇电流: 0.25A
电流采样电阻: 1 Ohm

风扇电压: 12VDC
风扇电流: 0.25A
电流采样电阻: 0.25 Ohm

上图是采样电阻的信号经过 RC 滤波器后的波形。这是另一种方案,就是测量电流来检测风扇的工作情况。

风扇电压: 12VDC
风扇电流: 0.25A
电流采样电阻: 0.25 Ohm

如果测量转速,一个普遍思路就是检测电机线圈换相时的脉冲,因为换相时 di/dt 会变大,是一个很大的下降脉冲。
在对地的采样电阻上会产生出一个脉动的波形。通过比较器就能把波形变成方波进行处理。

下面这篇 1999 年的应用笔记是我查到的讲得比较详细的资料,他还考虑到了去除 PWM 波形干扰的问题。
Application Note 34
Fan Health Monitoring and the MIC502
by Micrel Applications Staff
* Part I: PWM Speed Control and Locked-Rotor Detection
* Part II: A Drive Circuit for Maintaining Tachometer Signal Integrity With Optional Locked-Rotor Detection

另外,有一些解决这个问题的专用 IC,如下:
* Microchip TC670,其实有一系列 IC, 被归类到它的 FanSense 技术
* MAX6684
* etc.

这些 IC 内部也用了类似的技术。

另外,有些 12V 风扇自带堵转保护功能,我做了如下测试:
1. 用螺丝刀把风扇卡住,风扇能检测到,过一小段时间,它又试图启动,如果发现还是卡住,延时...如果它发现不再卡住,启动。
2. 转动时用手指把风扇压住,让它停下,过一小段时间,它又试图启动,如果发现还是卡住,延时...如果它发现不再卡住,启动。

网友:
这个原来研究过一阵,大部分是检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