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芯片datasheet 型号PH1016

楼主(2020-04-25):
网上搜索无果,只能求助论坛了,

网友A:
1016提供有标准航空串行数据和16bit宽数据总线接口。该接口电路包括

一个单通道发送器、两个独立的接收通道和可选择操作方式的可编程控制器。

具有自测试功能;

8个字的发送FIFO;

串行数据标准速率为100Kbps或12.5Kbps;

具有独立的一发两收电路;

接收器可直接与ARINC429总线接口相连;

可自动产生字与字之间的间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16提供有标准航空串行数据和16bit宽数据总线接口。该接口电路包括

一个单通道发送器、两个独立的接收通 ...

有datasheet吗,发一下可以吧,哪能买到这个芯片

网友:
就是429收发器吧?这种还真没有见过和用过,BD429倒是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