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了个群晖,大家来聊聊数据备份?

楼主(2020-04-25):
买了群晖(双盘),发现这东西真是不错,现在开始重新考虑数据备份那些事

目前计划,照片、资料等在群晖备份两份(定期互相备份),然后买个大的移动硬盘,定期从群晖备份,然后放在与群晖不同地点(参考321规则)

然后现在有一些问题,大家探讨一下
1、如果有一天我的群晖坏了(硬盘没坏),那群晖上边硬盘那些数据如何取出来?(必须再买一个群晖?,因为硬盘上的数据不只是单纯文件保存的,而且都是群晖系统格式的数据,可以看版本记录的)
2、群晖运行中,是不是可以时刻监测硬盘的状态? 就是群晖的两个盘如果有坏区了,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吧
3、我的那个移动硬盘,比如放在家,我如何知道移动硬盘是否有损坏? 需要定期检查吧?有没有好的检查工具?检查所需时长是不是挺久的(4T的)

感觉第二、三个问题有答案了

二:群晖肯定可以检测的
三:需要定期检查,检查的工具网上应该很多

第一个问题何解?有没有没考虑到的问题?

网友A:
问题一
https://www.synology.com/zh-cn/k ... kStation_using_a_PC

楼主:
另外移动硬盘多久检查一次?(应该有一个边界效应,肯定不能太频繁太费劲)

网友B:
我是群晖 自动 DRIVE 备份固定电脑的文件夹   然后 群晖内双盘又隔段时间备份重要文件夹

网友C:
我是raid0+1先自己做点保障,然后每天备份到另外一台群晖,另外一台群晖每周一次备份到外部硬盘,快10年了,中间出现过硬盘坏,但是数据没丢过

网友D:
我是数据不加密 然后就算群辉坏掉了,硬盘拖出来挂到ubuntu系统下面可以恢复数据,重要的数据离线备份到移动硬盘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群晖 自动 DRIVE 备份固定电脑的文件夹   然后 群晖内双盘又隔段时间备份重要文件夹   ...

这里有一个问题

你的群晖上的数据都是,电脑里也有的?

比如我之前工作的项目资料,就是现在电脑里没有,只在群晖上有,所以这种情况还需要一个移动硬盘去备份群晖的数据,否则群晖的硬盘完蛋了,这一类数据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raid0+1先自己做点保障,然后每天备份到另外一台群晖,另外一台群晖每周一次备份到外部硬盘,快10年了 ...

这种情况 你有两个群晖 那就好办了,只要两个群晖不在一个地理位置,那就是挺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数据不加密 然后就算群辉坏掉了,硬盘拖出来挂到ubuntu系统下面可以恢复数据,重要的数据离线备份到移动 ...

嗯,这种情况,也需要定期检查移动硬盘的情况

不然一直以为移动硬盘是好的,结果哪天群晖挂了,拿出来移动硬盘,一看移动硬盘也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
https://www.synology.com/zh-cn/knowledgebase/DSM/tutorial/Storage/How_can_I_recover_data_from ...

嗯。这个可以解决第一个问题 谢谢分享

网友E:
群晖是不是可以装docker ?

网友:
引用 网友E:
群晖是不是可以装docker ?

x86的型号好像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一个问题

你的群晖上的数据都是,电脑里也有的?

群晖是多硬盘的呀   你不能硬盘间备份么 如果只有一个硬盘 还要群晖做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种情况,也需要定期检查移动硬盘的情况

不然一直以为移动硬盘是好的,结果哪天群晖挂了,拿出来移动硬 ...

当然了。群晖里的资料也是会在增加。每过一段时间就要再把群晖里增加的资料再备到移动硬盘里。这就相当于同时也检查了一下硬盘能不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群晖是多硬盘的呀   你不能硬盘间备份么 如果只有一个硬盘 还要群晖做什么呢

另外,群晖还有个套件,可以实现两台群群晖的自动同步。不过这个功能我只看了说明,没用过

网友:
套件里有cloud sync 本地,云(我用的百度网盘)双向备份

网友:
群晖双盘RAID1,不是已经相互备份了吗?两个硬盘不可能同时坏吧

网友:
我的DS218,两个4T的盘做RAID1,再拿一个USB3.0外置硬盘做冷备份,定期插到群晖上,设定好USB备份任务,插上就会自动进行备份,完成后自动断开USB,然后自己拔下来拿到别的地方。
算是异地容灾。没有视频,只有资料,文档,4T足够用了。

网友:
自己编软件 定时备份,更直接,数据可控。数据掌握在自己手里,才可靠。
还可以加上自动压缩功能。以减小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