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离子检测,电流大小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呢

楼主(2020-04-25):
最近在看离子检测方面的知识,手上有一个传感器,大概原理如下:被检气体被电离后,经过一个电场,在一边加电源正极,负极做电流检测,离子会被两个电极吸附,形成电流,用IV转换电路。
现在感觉电流太小,已经测试的结果是电流大小与电场有关,加大电压,电流会变大,电极没法改,不知道电极的面积和材料对电流影响有大多,有人做过相关的电路吗

网友A:
这种检测器的电流都比较小
收集极与极化极之间所需要的的极化电压与检测器的形状尺寸和被检测气流应该都有关系
通过计算来确定可能是非常麻烦的,最好是用恒定流量的成分固定的气体(要能代表机器要测的东西)来试一下最佳的电压
太小的话,对电路要求太高,太大的话,如果超出了完全收集所需要的电压,则可能遇到噪声问题
如果检测器的结构没有问题,完全收集与遇到噪声问题之间,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宽裕的范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检测器的电流都比较小
收集极与极化极之间所需要的的极化电压与检测器的形状尺寸和被检测气流应该都有 ...

谢谢,现在的测试是电压已经合适,系统的气体流速固定,如果还想增加电流信号,该怎么处理,如果是电极吸附离子,是不是可以增大两个电极的表面积,使用粗糙的表面,加工蛇型,或者更换材料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的测试是电压已经合适,系统的气体流速固定,如果还想增加电流信号,该怎么处理,如果是电极吸 ...

圆筒型(喷嘴对着管子这种)应该就可以有很好的效率,板棒针状差一些,粗糙度应该没有什么影响但太粗糙会容易变脏。。
蛇形没有试过,太大的面积或奇怪的形状可能是没必要的,因为主要是靠近出气喷嘴或者说入口的地方在收集,后面就没什么东西了(除非有个疯狂的流速或过低的电压?)
达到完全收集之后就不会再增加了,因为被测物质就那么多,没有更多的离子了

但被测物质很可能是不能随意增加或浓缩的

所以IV转换电路中的需要一个牛逼的电阻和一个牛逼运放,这俩可以说是必须要付出的成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筒型(喷嘴对着管子这种)应该就可以有很好的效率,板棒针状差一些,粗糙度应该没有什么影响但太粗糙会 ...

果然是高手,现在我的系统里面用的100M电阻,运放是偏流典型值20fA的,电阻再大就不行了,现在想从电极上下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果然是高手,现在我的系统里面用的100M电阻,运放是偏流典型值20fA的,电阻再大就不行了,现在想从电极上 ...

有1G欧的电阻啊,10G都有,这个真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1G欧的电阻啊,10G都有,这个真得大。。

因为结构的原因,系统的屏蔽不是很完美,用再大的电阻,噪声就不能忽略了,之前坛子里有发过1pA的电流计,我这个系统有些条件做不到。如果电极没法改进,我再考虑用更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1G欧的电阻啊,10G都有,这个真得大。。

还有就是我的系统里放不下那种超大的插件电阻,现在用的贴片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我的系统里放不下那种超大的插件电阻,现在用的贴片电阻

10M以上的电阻,除了插脚,贴片的不靠谱,超过100M,最好是高压电阻或者玻璃釉电阻。
体积不满足用对数放大器吧。反正贴片电阻不靠谱。你这还没到涉及湿度、绝缘度、洗板水洁净度这些步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M以上的电阻,除了插脚,贴片的不靠谱,超过100M,最好是高压电阻或者玻璃釉电阻。
体积不满足用对数放 ...

理论上是这样,我的系统,电路部分全部封胶,测量都是标定和温度修正的,用是可以用的

网友(2021-06-30):
兄弟可以将你这个离子检测的原理图发一份给我吗?hare1489@163.com,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