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spiffs的写函数SPIFFS_write有问题,非常怪异

楼主(2020-04-25):
MCU是STM32,内部划分了32K作为spiffs使用

问题是这样:建立一个文件后,不停往这个文件写内容,每次写入18字节,调用的函数是SPIFFS_write()
当SPIFFS_write()返回-10001即SPIFFS_ERR_FULL(文件满)退出,然后这个文件重新读数据再打印到串口。

spiffs_config.h配置如下
#if SPIFFS_SINGLETON
#ifndef SPIFFS_CFG_PHYS_SZ
#define SPIFFS_CFG_PHYS_SZ(ignore)        (32U * 1024U)
#endif
#ifndef SPIFFS_CFG_PHYS_ERASE_SZ
#define SPIFFS_CFG_PHYS_ERASE_SZ(ignore)  (1U * 1024U)
#endif
#ifndef SPIFFS_CFG_PHYS_ADDR
#define SPIFFS_CFG_PHYS_ADDR(ignore)      ((0x8000000U + 128U * 1024U) - (32U * 1024U) - (10U * 1024U))
#endif
#ifndef SPIFFS_CFG_LOG_PAGE_SZ
#define SPIFFS_CFG_LOG_PAGE_SZ(ignore)    (128U)
#endif
#ifndef SPIFFS_CFG_LOG_BLOCK_SZ
#define SPIFFS_CFG_LOG_BLOCK_SZ(ignore)   (1U * 1024U)

32k空间,spiffs创建的空间大概是26k,实际上面写数据到20k左右SPIFFS_write()就提示SPIFFS_ERR_FULL了

怪问题一:
假设写了1020条提示SPIFFS_ERR_FULL,然后接着用SPIFFS_read()读出来,发现到记录在1013条往后就没有写入
如果设置32k空间,控制写的记录比较少,例如800,则800条数据很正确没问题。

怪问题二:
尝试SPIFFS_write()操作,不判断SPIFFS_ERR_FULL,强制写1500条记录,发现有些时候提示SPIFFS_ERR_FULL,但继续写若干条记录又不提示错误,但写几条又提示SPIFFS_ERR_FULL
用SPIFFS_read()读出来发现有些记录确实被写进去。再重复上述操作,没有格式化,也没删除文件,发现偶然也能写几条记录进去。
非常纳闷,按道理写操作提示SPIFFS_ERR_FULL后就不应该可以继续写入,怎么不理会错误,还是可以写如文件系统?感觉非常不稳定。

楼主:
补充一下,如果在打开文件时使用SPIFFS_DIRECT,即不用spiffs的缓冲处理,即刻写入,上述的问题就不会出现,很正常

但是用了SPIFFS_DIRECT和没缓冲机制,速度起码慢了5、6倍,在写到差不多满的时候,几秒写一条记录。。

网友A:
个人推荐LittleFS ,更加轻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推荐LittleFS ,更加轻量级

现在换有点麻烦,已经调试了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