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际小数据传输,4G,3G,GPRS哪个实用?

楼主(2020-04-25):
        省际小数据传输,4G,3G,GPRS哪个实用?
        有一个项目需要实时每隔30秒传输60字节的数据到隔壁省,常年累月的运行。
        不知道用哪种方式更加有性价比些。目前想到买亿百特的模块来实现,不知道用
        4G,3G,GPRS?之后这种模块都是要插电话卡的么?岂不是每个月都要交套餐费?
        之前从来没接触这方面的知识,还请这方面的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算下来每月不到10MB,
选NBI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下来每月不到10MB,
选NBIOT?

请教老大,我孤陋寡闻,请问,NBIOT 是什么通讯方式啊?

网友B:
4G,然后去买一个物联网套餐 每个月30M  一年1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4G,然后去买一个物联网套餐 每个月30M  一年10块钱

每年30元以内都没问题;是不是去网上买4G模块,之后每个模块配一个手机卡,手机卡去移动营业厅开通物联网套餐,是这样么?

网友C:
小数据2G模块就行,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数据2G模块就行,便宜

有时候用在偏僻的地方,2G有没有基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用在偏僻的地方,2G有没有基站啊?

移动的基站很多的吧?偏远的地方,2G都没有的,4G估计更没有。联通的2G撤掉了就不考虑了。

楼主:
感谢shuiluo2老大。
再请教shuiluo2老大,我再亿百特买2G模块后,是不是还要有个什么云平台,才能跨省透传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时候用在偏僻的地方,2G有没有基站啊?

偏远地方如果连2g信号都没有的话,一般也不会有4g信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4G,然后去买一个物联网套餐 每个月30M  一年10块钱

物联网套餐有4G么

网友F:
2G在腾退带宽,都在逃离GPRS呢

要么NB,要么4G cat.1

不过每隔30秒60个字节的数据,明显不是NB的长处,直接上4G cat.1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shuiluo2老大。
再请教shuiluo2老大,我再亿百特买2G模块后,是不是还要有个什么云平台,才能跨省透传 ...

客气了,我正常只能论坛划水的

要个云服务器,你连接上后对服务器发数据,服务器软件处理,阿里云腾讯云之类的

如果直接用短信发到手机或者短信之间对发,就不要服务器了,看你数据量和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年30元以内都没问题;是不是去网上买4G模块,之后每个模块配一个手机卡,手机卡去移动营业厅开通物联网 ...

做项目 4G模块你可以买DTU。产品就买模块。
卡不要去营业厅,去联系一些物联网卡的供应商(我是上海移远的代理提供的)。费用出其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物联网套餐有4G么

不分2G,4G的。就是流量套餐。

网友:
现在大部分地区的2G信号都不好,或者开始取消了。尽量往主流信号上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下来每月不到10MB,
选NBIOT?

不知道NBIot现在覆盖怎么样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偏远地方如果连2g信号都没有的话,一般也不会有4g信号的。

现在很多地方撤2G,换NB了,但有4G

网友H:
建议直接上4G模块,一般也兼容2G网络,NB不适合你这种频率的发送,3G是都没有了,2G现在就移动还在网,鬼知道会不会后面被Cat.1替换

网友:
直接4G吧,2G慢慢都不行了,即便现在有,维护

网友I:
直接上CAT.1吧,一部到位,十年内不会落后,而且小数据量,中等数据量通吃,采用国产基带的模块基本在50以内了。

3G是最先淘汰的,目前频率资源基本都让给4G了,GPRS也在积极退网,估计撑不过5年,纯4G又太贵,所以现在4G CAT.1正当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2G在腾退带宽,都在逃离GPRS呢

要么NB,要么4G cat.1

大佬,NB-IOT与CAT.1有什么区别呢,数据传输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上CAT.1吧,一部到位,十年内不会落后,而且小数据量,中等数据量通吃,采用国产基带的模块基本在50以 ...

猫猫老大,您帮人帮到底,能不能直接推荐一个亿百特或者其它比较靠谱的厂家的模块的链接给我,我购买几个来测试一下。
谢谢猫猫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很多地方撤2G,换NB了,但有4G

你说的是主城区。农村偏远地区nb还没覆盖。这种地方一般只有2g和4g,但主要是宏站,所以室内有时候只有2g会穿透进去,4g没信号;室外的话会有4g。

网友D:
目前来看,CAT1会是最优的替换方案,NB我估计迟早要凉。

网友:
引用 网友H:
建议直接上4G模块,一般也兼容2G网络,NB不适合你这种频率的发送,3G是都没有了,2G现在就移动还在网,鬼知 ...

以后会出兼容GSM的CAT1模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上CAT.1吧,一部到位,十年内不会落后,而且小数据量,中等数据量通吃,采用国产基带的模块基本在50以 ...

苹果猫不愧是dtu行业的大佬,确实如您分析的,2g退网势在必行,nb注定昙花一现(或者只适用于部分终端一直休眠的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来看,CAT1会是最优的替换方案,NB我估计迟早要凉。

套套老大,我上马云家,很难找到CAT1的模组卖?没有现成的模组吗?

网友:
2G, NB, CAT1 现在公司都有做, 说实话, 还是一步到位上 CAT1 感觉比较靠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套套老大,我上马云家,很难找到CAT1的模组卖?没有现成的模组吗?

套套老大 看来我该换个头像了
CAT1模组刚出来不久,中移物联网、移远、有人应该都有。ML302你搜下

网友:
移远, 广和通, 有方... 只有叫得上名的模块厂商基本都有 CAT1 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套套老大 看来我该换个头像了
CAT1模组刚出来不久,中移物联网、移远、有人应该都有 ...

您看这款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NB-IOT与CAT.1有什么区别呢,数据传输量么?

NB的设计应用场景非常特殊,也就是三表行业在使用,约束很大,速率太低,在一定的速度要求下,低功耗也就是个传说了,
NB在CAT.1面前连个渣都不是,所以不用纠结NB了。现在国内厂商都在紧锣密鼓上CAT.1

基本上常见的几个厂商都有CAT.1模块卖,别家我不熟悉,熟悉的是上海合宙通信,老总是我朋友,他们家的全系模块支持LUA脚本开发,
不复杂的DTU应用直接用脚本实现,无需外置专门控制器了,可以直接淘宝或者他们家自己的商城购买样品开发板。

网友: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参考一下?

网友D:
你这款是4g的,并不是CAT1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款是4g的,并不是CAT1

弱弱请教一下,CAT1不就是走的4G信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款是4g的,并不是CAT1

老大,CAT1协议的,有没有现成的串口透传模块?

网友:
2G gprs通信是不是有可能要关闭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弱弱请教一下,CAT1不就是走的4G信号么?

准确描述应该是你找那个模组是LTE CAT4的,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4g模组。现在推荐你用的是LTE CAT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确描述应该是你找那个模组是LTE CAT4的,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4g模组。现在推荐你用的是LTE CAT1 ...

老大能不能直接点,发几个靠谱的淘宝链接我直接购买得了
谢谢老大!

网友D:
上面苹果猫大侠已经说过了,合宙啊……或者移动的ML302,或者有人的模组,假货宝一搜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苹果猫大侠已经说过了,合宙啊……或者移动的ML302,或者有人的模组,假货宝一搜就出来了 ...

好的,非常感谢  套套  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