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标志是E50D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2020-04-25):
请教上面是买的一个3.7V锂电池升压5V的板子,做的很简洁.那个有标志是E50D是什么型号的芯片?谢谢了!

网友A:
BL8530-501SM 印字E50D SOT89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8530-501SM 印字E50D SOT89

多谢了!请问你也用过这芯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请问你也用过这芯片吗?

很遗憾没用过

楼主:
谢谢回复.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