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0路串口数据采集,怎么传给上位机,以及上位机如何处理

楼主(2020-04-25):
如题, 需要同时采集40路传感器.传感器是串口通信,  不停的往外发送数据(每帧数据间隔只有几十us左右.),波特率115200,只发送数据,不接受数据.   然后上位机解析这样的数据,显示保存等.

请问怎么做,上位机和下位机都好处理.

我的思路是用fpga采集40路串口数据,通过百兆网传给上位机.方案可行吗?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案.对成本不敏感

网友:
用FPGA比较合适。40个IO就可以。不用给传感器发

网友A:
这点数据量fpga+fx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数据量fpga+fx2

谢谢回复, FX2是什么芯片?

楼主:
我看了TI 有50M的485芯片,请问有支持这么快速度的usb转485线吗

网友:
做一个中间转换器,并对数据预处理。。然后通过网线传输给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FX2是什么芯片?

usb2.0芯片 赛普拉斯的 68013

网友:
成本不敏感的话40路独立采集接网mqtt传上位机服务器处理。任一路挂了都不影响其它哈。

网友B:
不熟悉fpga。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找一下8进一出的选择开关芯片,然后分时接收数据。5个串口的stm32搞定

网友:
比如74hc151

网友:
用带总裁的 RS485 总线,一条总线串 40 个传感器,全部搞定。
参见我的签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熟悉fpga。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找一下8进一出的选择开关芯片,然后分时接收数据。5个串口的stm32搞定 ...

楼主都说了,所有串口间隔很短,你这应该搞不定

网友:
要看每帧数据有多长,115200其实已经很快了你这边还40路,11520x40xN,外面的并发好处理,上位机的并发就要考虑考虑了,开40个线程不是不可以,但是怎么把数据分给这40个线程,还不乱~最好还是40个独立串口~

PS:不差钱的话直接上Moxa不香吗?不要说40路,400路独立串口他们也能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都说了,所有串口间隔很短,你这应该搞不定

为什么搞不定,除非你要求实时性很高,否则 定时切换通道去读取数据又何妨,像某些传感器 温湿度啥的 变化不是很快  我认为完全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搞不定,除非你要求实时性很高,否则 定时切换通道去读取数据又何妨,像某些传感器 温湿度啥的 变 ...

一般不应当做这种理解,既然楼主提到帧间隔很小,一般理解是不能丢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搞不定,除非你要求实时性很高,否则 定时切换通道去读取数据又何妨,像某些传感器 温湿度啥的 变 ...

楼主已经说了每帧间隔只有几十us

网友:
用ZYNQ做40路串口采集,然后缓存起来按一定的格式加上头尾信息后用ARM的千兆以太网发送到上位机。

网友D:
不差钱,最快的办法,采购成品串口服务器(实际就是串口转TCP/IP模块),输出进交换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差钱,最快的办法,采购成品串口服务器(实际就是串口转TCP/IP模块),输出进交换机。 ...

同意楼上,不差钱的话用成品串口服务器(N路串口转以太网)搭系统最快,上位机这边只要一个线程监听一个端口就可以了,配置顺利的话一天就出来了。用FPGA或单片机搞的话,还要画线路板加编程,调试时间会稍微长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意楼上,不差钱的话用成品串口服务器(N路串口转以太网)搭系统最快,上位机这边只要一个线程监听一个 ...

是啊,如果担心处理不过来,不同的串口服务器还可以用不同端口,上位机开几个线程分开处理。

网友:
模块型的串口服务器,多口交换机,上位机40个链接没啥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