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回复速度慢

楼主(2020-04-25):
STM32用CAN发送数据,计算发送一个完整的扩展包的时间位1.56ms,但是如果我每1MS发送一个数据包,但是数据包之间却不是立即收到,而是要隔4-6ms后才收到,并且接收的数据要么连续两帧都是一样的时间然后过4-6MS后又收到两个一样的数据。这是怎么回事,是CAN的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A:
1mb的速率,发一帧应该是128us,你这个速率是设置错了吧

网友B:
测量方法不对吧,如果是正确的,那就是你总线负载太高了。

网友:
CAN BUS上面其他设备是什么?

网友:
楼主最好说清楚:几个节点,怎么样的发送规律?波特率多少?大家才能帮你分析

你这描述不清不楚的,很难分析啊

如果发送节点收不到硬件的ack,可能会一直发送报文

网友:
总线上几个节点,如果有其他节点,can id 比你发的小,总线负载高的情况下,你的id是会被延后发的

网友C:
CAN有重发机制,是不是发送出错,随机时间后重发了

网友:
一个30块钱的逻辑分析仪直接解析CAN数据完事

网友:
程序卡在其他中断了吧

网友:
程序卡在其他中断耗时长

网友:
看你的描述 你确定不是你程序的问题?

网友:
>一个30块钱的逻辑分析仪直接解析CAN数据完事
where is it?

楼主(2020-06-27):
引用 网友A:
1mb的速率,发一帧应该是128us,你这个速率是设置错了吧

解决了!速率是100k的,总线负载其实已经饱和了,主要原因是回复时间太久了,调整了回复时序后就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方法不对吧,如果是正确的,那就是你总线负载太高了。

确实,因为客户和我说的时间是拿周立功的总线监控看的时间,非实时系统中测的时间和实际中还是相差很远的,后来我们调整了时序用示波器看的话时间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N有重发机制,是不是发送出错,随机时间后重发了

这个问题也发生了,所以后来把重发关了,重新优化了回复的时序,不必要的计算放慢速层里面计算了,现在接受到数据到开始发数据能做到100us左右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