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三极管基极下拉电阻哪种接法好?

楼主(2020-04-25):
RT,大家喜欢把下拉电阻放在限流电阻前面还是后面?

网友:
第一种见的多。

网友:
第一种好,第二种R42上消耗太多电流,而且输入电阻小的多。

网友:
第二种省心

网友:
我用第二种

网友A:
第一种好,基极断电快,而且碰到上电是弱上拉的时候,这个也能把它拉下来

网友:
从来不外加电阻,三极管内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好,基极断电快,而且碰到上电是弱上拉的时候,这个也能把它拉下来 ...

为什么第二种断电就慢?

网友:
省了它不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第二种断电就慢?

三极管深度饱和

网友C:
电源2V以上系统,建议第一种;2V以下系统,应该用第二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2V以上系统,建议第一种;2V以下系统,应该用第二种。

赞同你的说法

网友:
新手用第二种比较好,省心。老手用第一种,性能更稳定。第一种你需要根据IN高电平时的电压计算R32需要匹配的阻值,算小了不能正常导通三级管、算大了基射电压太大要烧三极管的。

网友:
这不是稳定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的吗?

网友:
一般用第一种。

4.7K换1K。

网友:
mark , 常用第1种

网友:
一般用第一种,这个下拉电阻的主要作用防止控制端有漏电流,或者在控制线路上感应到干扰电流而造成误动作,
所以下拉电阻靠近三极管效果最好,让干扰电流流过下拉电阻,而不是三极管基极去放大

网友:
这两图在一般应用下毫无区别!

至于不一般的应用,目前没遇到过!

网友:
采用第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