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供电DS3231SN,两天差了8秒,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0-04-26):
5V 供电DS3231SN,两天差了8秒,5个样品都一样,什么原因啊?
程序上的原因吗?也没操作什么啊?只是正常1秒1读。
哪些原因会使它走的快呢?

网友:
买到假片子了吧

网友:
论坛里曾经有坛友说DS3231要3.3V才正常,5V会发生时间误差大的情况,你可以试试

网友A:
你试一下一个小时一读看结果如何,

每秒一读是否触发了芯片内部的总线竞争?

纯属猜测,我对这个芯片并不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一个小时一读看结果如何,

每秒一读是否触发了芯片内部的总线竞争?

时钟芯片不能一秒读一次吗?那如何刷新时间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时钟芯片不能一秒读一次吗?那如何刷新时间显示?

这只是我的猜测,因为读取动作会导致 IC 内部总线让位于外部总线,

对于每一次操作,这个延迟是非常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记。

但如果延迟过于频繁,那么累积起来就比较可观了。

每个单片机都有自己的时钟可以操作,

正常用法是每次上电时用 IC 校准一次,

到关机前可能几小时才读取一次 IC 来校准,

尽量保证 IC 内部总线的操作少受干扰。

网友:
应该不会不准 找一下代码方面的 除非买的片子假到惨无人寰的地步
五六年前玩过 还是DS3231某宝的便宜货 几块钱 年误差2分钟以内 已经走了 五六年了 现在还在服役
照片效果比实际显示要差 源码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  将就看吧 希望能帮到你

源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我的猜测,因为读取动作会导致 IC 内部总线让位于外部总线,

对于每一次操作,这个延迟是非常小的 ...

你说的不成立。芯片设计时必须要考虑到读写同步问题。通常rtc芯片会在读第一个地址时把所有数据锁存一遍。纯rtc芯片片内没有总线!!时钟仅仅是几个计数器而已。带有sram的芯片rtc和sram是分开的。

网友:
电源脚必须3.3.v

网友:
用过这芯片的模块(淘宝上卖的),电源要3.3才准

网友:
1、电源要3.3V
2、确认芯片真伪

现在假片子很多,读取温度数据和实际温度比较可以判断出来,真的温度误差很小,假的温度没法看,时钟误差也很大

这片子刚出来的时候就在用了,申请的样片现在还在用,一年也差不了几十秒

网友:
晶振负载电容用得不对? ft 是免晶振的啊。。。 真先进。

这东西有秒脉冲模式吧,有频率计或者示波器带频率计功能的话,直接测它的秒脉冲看准不准。两天差8秒,误差有几十ppm了,应该能测出来。

网友:
不可能这么差的,估计假的。

网友C:
这说明你计时用的表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说明你计时用的表不准

,大哥你这杠抬的。。。

网友D:
我的so-8封装的3.3供电 一个月 感觉10s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so-8封装的3.3供电 一个月 感觉10s以内

一个月10秒? 这表现可读不起3231呢

我用爱普生的8025, 误差都在1秒内

网友:
5v供电误差大

楼主:
四五年前用过感觉精度挺好的,不知道为啥现在的精度这么差了

网友E:
貌似是供电电压高了吧,貌似最高不超过 3.6v 的,你可以看看芯片手册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是供电电压高了吧,貌似最高不超过 3.6v 的,你可以看看芯片手册介绍

芯片手册写的2.3-5.5V

网友F:
电池是几V?如果没有电池,参考: If VBAT is not used, connect to gr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是几V?如果没有电池,参考: If VBAT is not used, connect to ground.

电池是3V的CR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