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最简的办法取含高频噪声的电压 的直流部分

楼主(2020-04-26):
请教下各位大师,输出为开关电源,目前两种情形:
1. 10-20V的直流输出中叠加了高频400KHZ的交流纹波,VPP在0.5V左右
2. 还是以上电源,工作在限流模式时,10-20V的直流输出中叠加了高频400KHZ的交流纹波,VPP在2V左右

目前需要提取直流部分电压数值,因为纹波部分为高频,用 RC低通,LC滤波均没有效果,想请教下是否有简单的方式可以滤波或提取直流部分电压? 电压数值的精度要求不高5%,10%均可, 但期望尽量少纹波。

简单一句话,含有高频纹波的电压如何处理可以去除高频部分而保留直流电平,模拟电路实现最好。

网友:
没说电流,可以加一级线性稳压试试看。或搜索电容倍增线路。

网友A:
“因为纹波部分为高频,用 RC低通,LC均没有效果”
这句话怎么看不懂呢

网友:
多次采样取平均,采样周期避开400K频率的整数倍

网友:
RC、LC没效果,不合常理啊,加一级共模滤波试试,或者检查共地

网友B:
为什么我连这样简单的标题都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纹波部分为高频,用 RC低通,LC均没有效果”
这句话怎么看不懂呢

纹波的频率在一定范围,RC低通是比较有效的,在400KHZ 试了用RC低通滤波器,还有LC 滤波器,效果非常有限。
这个和LDO抑制高频纹波效果不好估计差不多。

希望用简单的模拟电路抽取直流部分,精度不作要求主要是不要含高频成分。暂时不考虑用ADC来做采集。其实简单的一句话描述,如何对一个含高频纹波的输出电压取稳定值或取平均值输出?

有人用过DC-RMS芯片如果输入是含高频纹波,输出是否是已经移除高频后的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连这样简单的标题都看不懂

发的有点急,应该是如何,错打成如果了,时间过了,现在又不能改了

网友:
用大电感量的镍锌磁芯电感

网友:
用pi型滤波器应该可以过滤掉高频部分,网上有在线的pi型滤波器计算器和辅助设计软件,淘宝应该也有成品模块卖
你低通滤波器截至频率放在400kHz不行的,只要直流分量的话,截至频率可以放在10Hz以内

楼主:
看了下原来用的LC,电感值太小,已经淘宝下单买了20mh的电感试下效果。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是RC最好,大电感容易出现低频谐振,DC出现跳动。RC不可能不行

网友:
啥叫RC没效果?你一定没试过多级RC,前后3级准保啥玩意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