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P28034程序跑不到main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4-26):
各位坛友好,原来的电机控制程序,加完canopen协议以后出现个奇怪现象,带着仿真器能跑,不带仿真器不能跑,发现程序没跑到main函数,目前程序35K左右,上传CMD 跟MAP文件请高手帮我分析下,谢谢。附件上传不了?显示不支持这个文件格式。。。。

网友:
估计是栈空间的问题。你查查c编译器默认栈大小,加大。有调试器时可能栈是不一样大的。

楼主:
打包后应该可以上传了

网友:
压缩rar不就上传了

网友:
那你看一下是不是直接进入故障中断了

网友A:
是没有跑到main函数,还是没有跑到while(1)函数啊,dsp在进main数之前只执行了一段关wtd的汇编程序啊,也没有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没有跑到main函数,还是没有跑到while(1)函数啊,dsp在进main数之前只执行了一段关wtd的汇编程序啊,也 ...

问题找到了,变量太多了,初始化时间太久,main之前那段启动代码没关开门狗,复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没有跑到main函数,还是没有跑到while(1)函数啊,dsp在进main数之前只执行了一段关wtd的汇编程序啊,也 ...

是main 不是whi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