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高压风机驱动方案 310V DC的

楼主(2020-04-26):
无感电机,功率级别在1200W左右,供电是220V整流成310V给电机,目前高压驱动部分计划选用IPM的方式,只需要给6个pwm信号即可。
pwm时序产生和保护部分还拿不定注意,看别的板子有用stm32驱动的,但是从头开始整代码,时间上不允许。
请各位代理商或工程师们推荐下方案,能在短时间内出来的方案,最好是硬件集成了算法。
电机长这样:

网友:
汽车打气泵

网友:
用变频器上吧

网友:
关注。

之前 遇到一个直流有刷电机,180V DC驱动。

网友A:
直接找峰龆搞定,便宜又方便,他们工程师可以对接到量产,包转包好,包你舒服!

现在商家都有脉冲定位功能,启动没有反转,效果真不错!

网友B:
这风机多少钱啊?很适合拿来做新风机。

网友C:
净化用的成熟方案不好找开发稳定需要很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风机多少钱啊?很适合拿来做新风机。

差不多400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净化用的成熟方案不好找开发稳定需要很长时间

主要是哪个技术点比较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峰龆搞定,便宜又方便,他们工程师可以对接到量产,包转包好,包你舒服!

现在商家都有脉冲定位功能 ...

找过峰迢,说是没有高压无感的方案。FOC倒是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过峰迢,说是没有高压无感的方案。FOC倒是有

我见过峰龆的高压风机方案的,不过是方波的。
估计你们应该是要用FOC的吧?

无感FOC方案现在很多都有了,就是打脉冲的那种,效果很好,你问问灵鸥什么的应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400多块钱

南京凌鸥创芯,他们好像有这个方案,这家公司做电机驱动很专业

楼主:
峰迢的还可以。

网友:
英飞凌方案,需要的话联系我

https://www.infineon.com/cms/cn/ ... medical-ventilator/

网友:
自己玩,上便宜货。公司的,还是找靠谱的。不然锅背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