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新版的矿机控制卡资料

楼主(2020-04-26):
前几天发现咸鱼上又有新款的矿机控制板。
相比之前的有了不少升级,DDR升级为 32bit 4Gb
网口为博通的B50162千兆PHY
FPGA依旧为7010,PS口全部扇出。
PL端口预留2个晶振输入。

PS.PHY的Datasheet木有找到,手上有资料的朋友希望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上一个矿卡还在吃灰呢

网友:
有购买的?

楼主:
咸鱼搜 S9 控制板。
有大批量的在出售

网友:
从入门到放弃^_^

网友A:
前几天也买了一块 ,过两天研究一下,以前也买过老款的矿机板,还做了一个转接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也买了一块 ,过两天研究一下,以前也买过老款的矿机板,还做了一个转接板的. ...

老款的一是百兆网,二是16bit DDR。
我就一直没有下手。
这回新版的都改了。
买回来一个可以做数据采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款的一是百兆网,二是16bit DDR。
我就一直没有下手。
这回新版的都改了。

是的,新版要好些,不过数量要少得多,价格也高些,老款太多了.

网友B:
这新板子, 板子外观b格, 比ebit板子差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新板子, 板子外观b格, 比ebit板子差远了

是的,空间大,布局不合理,至少是六层板,板厚2.0MM.成本也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搜 S9 控制板。
有大批量的在出售

几钱入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搜 S9 控制板。
有大批量的在出售

能跑起来吗

楼主:
40一块入手的。

楼主:
有原理图,板子没问题的话,直接vivado建工程烧进去就行。
PHY不知道内核支不支持。
最近在搞MPSOC,7000系列都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
不会买了,买了吃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原理图,板子没问题的话,直接vivado建工程烧进去就行。
PHY不知道内核支不支持。
最近在搞MPSOC,7000 ...

MPSOC价格几何,有何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SOC价格几何,有何优势?

和7010比价格没有任何优势,
ZU2 30多美金,ZU3 40多美金。
但是性能碾压7020,4核1G主频 A53.
逻辑资源也比7020多,有GTR GTX高速接口。
ZU2 ZU3更多还是对比7035。

网友D:
zu2 zu3这么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zu2 zu3这么便宜了?

百度的ZU3 开发板才999。
量大还能便宜。

网友:
我们公司最高只用到了7035,然后做FPGA的兄弟辞职走人了。

网友E:
LZ我没用过FPGA,请教下7010和7020有什么区别?然后对支持的内存颗粒速度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我没用过FPGA,请教下7010和7020有什么区别?然后对支持的内存颗粒速度有要求吗? ...

7010和7020逻辑资源有差异。
7020逻辑资源比7010多两倍。
ARM资源一样,双核A9,ddr应该能跑到1066.

网友:
好东西,最近这个好像咸鱼上降价了,等等再入手玩,没空折腾

网友:
我试试能不能上传文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7010和7020逻辑资源有差异。
7020逻辑资源比7010多两倍。
ARM资源一样,双核A9,ddr应该能跑到1066. ...

哦,谢谢!两个的价格差别大吗?二手现在这两个芯片什么价位?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款的一是百兆网,二是16bit DDR。
我就一直没有下手。
这回新版的都改了。

请教一下,这个板子PL都没怎么引出来,怎么作数字采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这个板子PL都没怎么引出来,怎么作数字采集呢

大概引出了一半,20多对差分对,挂1片高速AD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谢谢!两个的价格差别大吗?二手现在这两个芯片什么价位?

全新的片子7020 90左右,7010 40左右。
二手的片子7010应该能到20,不少拆机件再卖的。
7020二手市场没有这么大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新的片子7020 90左右,7010 40左右。
二手的片子7010应该能到20,不少拆机件再卖的。
7020二手市场没有 ...

哦,谢谢!

网友:
手痒,但不知道用在哪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全新的片子7020 90左右,7010 40左右。
二手的片子7010应该能到20,不少拆机件再卖的。
7020二手市场没有 ...

LZ有ZYNQ入门相关的教程吗?环境搭建等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全新的片子7020 90左右,7010 40左右。
二手的片子7010应该能到20,不少拆机件再卖的。
7020二手市场没有 ...

这是供应商批量报价吗,我找不到这么低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供应商批量报价吗,我找不到这么低的价格

对 代理商的一个参考价格。
7010 taobao有这么低价格,应该会有一定的水分。
7020 市面上没有太便宜的散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新的片子7020 90左右,7010 40左右。
二手的片子7010应该能到20,不少拆机件再卖的。
7020二手市场没有 ...

这玩意这么便宜,看看手上的单片机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有ZYNQ入门相关的教程吗?环境搭建等

之前一块米尔的7020的开发板的基础资料。
可以参考一下,了解一下整个工程的流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一块米尔的7020的开发板的基础资料。
可以参考一下,了解一下整个工程的流程。

网友H:
引用 楼主:
和7010比价格没有任何优势,
ZU2 30多美金,ZU3 40多美金。
但是性能碾压7020,4核1G主频 A53.

ZU2CG/ZU3CG能做到3,40美金? 请问哪里可以采购到呢?我要做板子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全新的片子7020 90左右,7010 40左右。
二手的片子7010应该能到20,不少拆机件再卖的。
7020二手市场没有 ...

ZYQN7020 才 90 元一片? 我们以前买都是 200 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H:
ZU2CG/ZU3CG能做到3,40美金? 请问哪里可以采购到呢?我要做板子

有量找代理谈 能拿到这个价.一片一片散货拿 加一个0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ZYQN7020 才 90 元一片? 我们以前买都是 200 多元。

还是看量.尤其是mpsoc 出来后 7020往下降了一些.要不然和zu2一个价 为啥不选zu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