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否推荐一款小体积集成低压3相mosfet驱动器,驱动P+N

楼主(2020-04-26):
如题,想做个无刷舵机试试,但感觉买的舵机里面的板子体积好小,自己画的话感觉有点麻烦,请大家介绍一下型号。
1.封装要小,比如QFN什么的。
2.驱动P+N,不要全N的,如果能自己升压也可以全N.
3.电压低至4.5V都要能工作,最高二十几伏足够,实际使用的最高电压8.4V。
4.要便宜哈

不要集成MOSFET功率管的,我的最大峰值电流要5A左右。

网友A:
用三极管自己搭吧,太简单的电路,可能没有集成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极管自己搭吧,太简单的电路,可能没有集成价值

就按你说的搞!

网友B:
这种好像都是全N的,drv8301,ir也有对应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好像都是全N的,drv8301,ir也有对应的产品

找了一下,这种要求的型号还真的是难找。ST虽有QFN的SPIN230,包含MOSFET在内,但电流太小。

现在想了几个方案:
1.分立的复合三极管做驱动,成本最低。
2.加个小电荷泵或是升压IC,加个3相驱动就可以用全N管了。

只有第一种最靠谱了。

网友C:
给你推荐峰迢,全n的,体积小,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推荐峰迢,全n的,体积小,便宜

全N的我有,但做舵机这种伺服控制,需要工作在静止的状态下。
买的舵机里面空间太小,怕放不下,所以现在没有使用FOC,用的是方波。

网友:
PN的还真不常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给你推荐峰迢,全n的,体积小,便宜

用过峰岹集成MCU的P+N,是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峰岹集成MCU的P+N,是真小。

还是决定用三极管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决定用三极管搞了。

三极管电路一大堆

网友: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product/power/motor-control-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