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熟悉zynq,sdk编译时报错undefined reference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4-26):
在编译一个ADI 官方ADV7511 HDMI显示方面的Demo,SDK编译报错有几个函数没有定义,但是看源文件这些函数的定义其实都是有,但就是编译不过。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情况,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源文件有,但是你添加了对应的头文件路径了吗?没有添加的话自然会报错。

网友B:
意思是这些函数未实现,应该是库的问题,之前也遇到过,函数定义却未实现,换个新的sdk重编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文件有,但是你添加了对应的头文件路径了吗?没有添加的话自然会报错。 ...

有添加进来的,而且选中头文件,点Open Declaration也能找到并打开头文件的。这是ADI官方的Demo,按理说是不会有问题
可否工程发你,帮忙看一下?工具版本是2017.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这些函数未实现,应该是库的问题,之前也遇到过,函数定义却未实现,换个新的sdk重编就好了 ...

换个新的SDK?你是指升级SDK版本到最新吗?
我用的版本是跟Demo工程的版本匹配的,如果版本不匹配问题肯定会更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新的SDK?你是指升级SDK版本到最新吗?
我用的版本是跟Demo工程的版本匹配的,如果版本不匹配问题肯 ...

有问题的函数,能看到具体实现吗?能看到的话就是你编译选项没搞好,看不到的话,就重新编库...

网友:
多数是链接的问题,没有添加对应的库,或者加了什么选项造成实现没有编译。

网友:
也有可能实现这个函数的c文件没有包含进来。所以就找不到实现。

网友:
建议线看看那两个 warning,估计会有所收获。初步猜测就是代码依赖的 SDK 版本跟你的 SDK 版本不一样,很有可能是你的 SDK 版本新,你代码依赖的 SDK 版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