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氧洗菜机的皮带打滑,我使用祖传松香粉方法,无效

楼主(2020-04-26):
以前玩卡式录音机,皮带打滑,就是涂松香粉。

但发现对臭氧机无效。

换皮带估计也解决不了,这是机器设计问题。

大家有什么高招?

网友:
换一根紧点的皮带,不行的话就要换小皮带轮了

网友:
可以试试:用美工刀在轮的内侧划径向线。

楼主:
我刚才悟到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

使用电工胶布,将转动轮子的直径加大一点点。(一般2圈电工胶布叫可以。)

网友:
设计不好,用大皮带轮带小皮带轮应该是增加转速的,何不用盘式高速电机直接驱动呢,还有就是两皮带轮都同步扩大一点直径也会耐磨一点,洗衣机里面的都能用好多年

网友A:
箭头四个螺丝孔是椭圆的,松开螺丝,拉紧皮带,再锁紧螺丝。

网友:
楼上正解,观察力了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箭头四个螺丝孔是椭圆的,松开螺丝,拉紧皮带,再锁紧螺丝。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箭头四个螺丝孔是椭圆的,松开螺丝,拉紧皮带,再锁紧螺丝。

观察力真好!!

网友:
实在拉不紧,可以在皮带上缠上高压胶布,粘性很强,属于橡胶带,也还耐磨

网友:
这是洗菜机的设计问题,采用的是同步电机。
这种应用,不该使用同步电机。同步电机启动太激烈,皮带跟不上电机的速度。这也是造成异响的原因。
对电机不熟,没找到合适的异步电机替代。

网友:
建议换成聚氨酯圆带

网友B:
换根皮带很贵么

网友:
这绝对是偷工减料的产物啊,这厂家也是够奇葩的,按理说用这么大规格的三角带应该是受力比较大的设备,然而底板是塑料的,皮带轮也是塑料的,不打滑才怪,如果让我设计,既想省钱又想可靠,应该用塑料同步轮配同步带,再不济也要用多楔带,而不是三角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根皮带很贵么

换皮带解决不了问题的。我有3台,另外2台全新的,一开机就差不多这种状态。

楼主:
好了,我已经将皮带调整到崩得最紧的状态了。

楼主:
这机器的设计真奇葩。

这时候,最后两个螺丝竟然无法上去了,因为孔完全对不准了。

网友:
有专用皮带蜡实际就是很硬的沥青块,相当好用!

楼主:
通电测试。

虽然机器的电机噪音很大,机器滚筒完全动不了。

看来崩得最紧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皮带解决不了问题的。我有3台,另外2台全新的,一开机就差不多这种状态。 ...

那就上这玩意吧。。。

网友(2022-08-08):
引用 网友A:
箭头四个螺丝孔是椭圆的,松开螺丝,拉紧皮带,再锁紧螺丝。

眼力了得

网友:
3D打印换个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