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2273A能过6级能效吗?准备弄个25V/3A的电源,谢谢![

楼主(2020-04-26):
OB2273A能过6级能效吗?准备弄个25V/3A的电源,谢谢!

网友:
OB2273A太老了,能效率六级要差些。用OB2362或其它国产的CR6998B吧

楼主(2020-06-21):
后来没有用这个方案了,谢谢大家

网友:
ACDC的方案很多的吧,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帮你@rainbow,呵呵,同问

才看到这个,2273A过不了6级,5级都比较难。

6级的,要用OB6683,待机功耗可以在50mW以内。
6683是双级结构,PFC+flybac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才看到这个,2273A过不了6级,5级都比较难。

6级的,要用OB6683,待机功耗可以在50mW以内。

彩虹兄你好,其实我也刚好有一个25V/3A左右的需求,但是不用过能效等级,简单可靠就行,有什么主控可以推荐的吗?以前有人推荐过OB2362,但据说这颗比较老了。
拜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彩虹兄你好,其实我也刚好有一个25V/3A左右的需求,但是不用过能效等级,简单可靠就行,有什么主控可以推 ...

可以用OB2281MP(SOT23-6),或驱动能力比较强的OB2269或5269(SOP8)。

网友:
彩虹兄能推荐一个120w open-frame ac-dc方案吗,要求体积尽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OB2281MP(SOT23-6),或驱动能力比较强的OB2269或5269(SOP8)。

谢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