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硬件峰值电压检测电路的方法

楼主(2020-04-26):
现在有一个电压信号过来,电压信号逐渐变大,到达最大时开始减小,最大不超过12V。需要在最大点附近输出一个控制信号出去。请问有什么简单的好方法?

网友A:
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 ... fiers/f/52/t/114229

https://blog.csdn.net/icqw1983/article/details/82702837
你可以学习下先。

网友B:
微分电路了解一下

网友C:
速度来得急用AD转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_answer/analog/amplifiers/f/52/t/114229

https://blog.csdn.net/icqw1 ...

这个是把最大电压测出来,还需要输出一个最大电压的标志信号。应该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来得急用AD转换即可!

AD的话就需要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分电路了解一下

不是很懂,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懂,能详细说一下吗?

可以用multisim仿真看看
不过,你说"把最大电压测出来,还需要输出一个最大电压的标志信号",那估计还是得用ADC啊,
那就直接用带ADC的单片机直接处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