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9上的固定件有大佬认识吗?

楼主(2020-04-26):
如图,DB9两件的固定件叫什么名字?

楼主:
太难了,这种类型的某宝上都搜不到啊

网友:
这种是不常见,只在针式打印机的并口上见过这种

网友:
需要这样么,带螺丝锁紧不行么

网友:
没见到过这个样式的 DB9接口的

网友:
可能是定制的,或者带螺丝的

楼主:
谢谢大家了,看来真的是不好找,我也是没找到,那就先算了,这版先不用了。

网友:
这个看起来是外加的

网友:
像家居五金件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cd-1-9P,可能比较接近

网友:
看这个图的要求,确实比较奇怪:如果是高震动部件(高铁列车,飞机内部),都用航空插头;如果不是高频震动,DB9座的标准链接方式就是丝扣,感觉这个是订制的;这种卡扣,我只在电源插座(计算机电源座,那种美标插座上)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