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一颗5v升压芯片

楼主(2020-04-26):
介绍一个5v升18V 1.5A芯片,性价比高,效率95-98%最好SOT封装

网友:
目测难,即使有,也不便宜。

网友A:
有国产的BF6108A,不过不是SOT,是QFN,就是替换TI的TPS61088,电流3A,主要用在电池升压场合,不知道楼主对这种封装介意不。

网友:
这效率不可能,升压比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国产的BF6108A,不过不是SOT,是QFN,就是替换TI的TPS61088,电流3A,主要用在电池升压场合,不知道楼主 ...

我记得TPS61088最高电压是13.2吧?楼主要到18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TPS61088最高电压是13.2吧?楼主要到18V的。

国产的这个最高到18.5V,我看了规格书上,还是PIN TO PIN的。

网友C:
SOT的基本上不可能。SOP8倒是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T的基本上不可能。SOP8倒是有

推荐下SOP8的,主要用在锂电升压场合 能到12V 就可以了。

网友:
18*1.5=27W,电压差13V,这个封装肯定不行的,至少要SOP8的。